大疆图传蓝屏问题,求帮助!!(急,在线等!!)

楼主(2013-01-08):
我是大疆5.8G的图传,接尼康D800航拍
在室内测试的时候,图传一切正常,可是一起飞,监视器就不停的蓝屏。一开始以为是相机hdmi接口松动的问题,换了2根线,并用胶带缠绑后问题依旧存在,根本无法拍摄。屏幕上是闪一下画面(大概0.5s的时间),闪两至三下蓝屏;闪一下画面,闪两至三下蓝屏……求高手帮助!!!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求帮助,急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
1检查收发的频道是否对应
2换个其他型号的显示器试

网友:
显示器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频道有没有对上

网友A:
一般情况是显示器问题,显示器在接入CVBS信号的时候驱动芯片分有两种情况,一种信号不足会以蓝屏屏蔽显示,有一种是信号不好也不会屏蔽信号,最多存在雪花点,这些情况显示器厂家在写显示器驱动芯片的程序中会有选择是否屏蔽信号的,所以楼主可以换那种没有屏蔽蓝屏的试试,如果换了无蓝屏还闪烁雪花屏,说明图传传输质量不好,需要检查图传频道链路是否相同,天线有没有拧紧等,再不行只能将图传返厂了

网友:
还有种情况就是你遥控器的2.4G的频率对5.8G造成干扰,判断的方法是这种干扰方法是图像存在有干扰规律性,你把遥控远离5.8G接收天线试试

网友B:
2.4和5.8G干扰不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和5.8G干扰不大吧.

无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是显示器问题,显示器在接入CVBS信号的时候驱动芯片分有两种情况,一种信号不足会以蓝屏屏蔽显示, ...

正解,就是这个原因,建议楼主在室内再尝试一下,不用起飞,拿控拿屏幕走远一点,估计也会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个视屏,检查线地方,这应该是信号干扰 或接触不良。

网友:
气温多少?天气太冷的话我碰见过更严重的问题,回车里暖会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干扰

谢谢,我也是看到楼上说有干扰才总的。

网友:
d800好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解,就是这个原因,建议楼主在室内再尝试一下,不用起飞,拿控拿屏幕走远一点,估计也会是这样的问题。

我在室内隔堵墙都有画面啊~~

网友:
遇到国类似的情况 ,相机也有不兼容的问题,换了5DII NEx7 Nex5 都没问题 就是一台Nex5R 有这个问题  所以判定是相机的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室内隔堵墙都有画面啊~~

再尝试一下,电机怠转状态,看看图传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