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碳纤维会屏蔽电磁信号,真的吗

楼主(2013-01-08):
如题

网友A:
塑料保险点

网友B:
曾作过现场测试,只要碳管(包括金属管)长度不和电磁信号波长成对应不会发生电磁谐振,也就没有明显的信号屏蔽现象,我们的接收天线一直放在碳管里面的。

网友C:
是真的,只要是高导电率的物体都有电磁屏蔽作用,屏蔽作用不同而已,比如你把接收机装铁罐子里面,,那样就一点信号都进不去了,碳纤维也是高导电率物体

网友D:
只要是能导电的,都会对电磁场造成影响,影响大小问题而已

网友E:
导电的东西都会~~

网友F:
应该会的,程度不同而已,没有仪器测试,飞近不明显,远了难说。

网友G:
我表示我不敢把天线放到碳管里面去

网友H:
谁试过碳管的导电性?

网友I:
什么解答,都是概念错误,误人子弟!
屏蔽不是100%隔离,在无线电通讯里,谈的都是衰减,即使你在屏蔽室里使用对讲机,近距离里外还是能通话,这个概念别忘了。
碳纤对无线信号有衰减!

网友J:
碳管用万能表量10-20欧之间。

网友H:
T8FG的遥控器说明书里说了接收机天线远离碳纤维。
八成是有影响。

网友K:
战斗机雷达导流罩都是碳纤的,难道雷达微波不怕屏蔽?

网友L:
1mm的碳纤拉杆,长度1米,通断测试结果为导电,实测电阻45欧左右,所以碳纤制品多少会有些屏蔽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