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下super CP的新固件,升级直接支持电压回传

楼主(2013-01-08):
此程序从华科尔技术人员那里获得,官方暂时没有提供下 载
需要配合UP02以及适配器进行升级,注意要先点连接再给飞机插电,不然电脑识别不出飞机
升级后可以开启V1通道电压,貌似不算很准,但是大概用用挺不错了
测试后仍然是锤子机手感,看了台湾论坛,miniCP一样是锤子手感,甚至比SUPER更锤子
华家有三轴手感的只有GCP,还有RX2622版本的V120D02S
太失望了,准备玩回泉速nano CP好了,那才是完全的三轴手感

有人反映刷了后变砖,我自己刷没问题,有可能是上传网盘被服务商修改了,看来以后要打包加密再添加回复记录才得
取消下 载,需要的人PM邮箱给我发吧

网友A:
s cp 400多
太贵了,坐等降价抄底

网友:
刚问了一下 super cp有4通道和6通道2个版本,LZ,买的哪个版本啊,今天好像4通的做活动。

华科尔旗舰店:绿草 (14:53:49):
电机,接收器,叶片夹,斜盘和舵机不通用
华科尔旗舰店:绿草 (14:53:59):
其他的都是通用的

网友:
Super CP是6通道的
Super FP才是4通道的

楼主:
FP比CP才便宜几块钱,几乎没有购买的意义

楼主:
刚发现super FP做活动,仅售375(2402控)/475(D7e)

楼主:
更新后手感没有改善,仍然锤子,你妹啊

网友B:
飞过911么?啥是锤子,升降副翼随便打,一松手机就自己平衡悬停在空中,这才是锤子!mcp scp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过911么?啥是锤子,升降副翼随便打,一松手机就自己平衡悬停在空中,这才是锤子!mcp scp你试试看

911,SCP都飞过,就是试过才这么说,就是一松手就自己悬停,虽然没有911这么夸张
话说你飞过250,450吗?

网友C:
为什么LZ一直执迷于这个“六轴手感”“锤子机手感”,难道出厂调得好飞得稳辅助软件完善了也有错?那lz可以把机子拉杆调歪就练手啦
实在不理解你说的那个手感的定义,400多的玩具而已

楼主:
追求大飞机一样的手感有错吗?按楼上的说法911最稳了,不倒飞的话没必要上6通
还有就是悬停稳不代表好飞,不讲究手感的话,要MB做啥,要V8做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LZ一直执迷于这个“六轴手感”“锤子机手感”,难道出厂调得好飞得稳辅助软件完善了也有错?那lz可以 ...

当你飞过有副翼六通再去飞无副翼六通就理解楼主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求大飞机一样的手感有错吗?按楼上的说法911最稳了,不倒飞的话没必要上6通
还有就是悬停稳不代表好飞, ...

小机就是小机,大机就是大机,想用小机飞出大机的感觉,而且还指定要SCP来完成你的要求简直是不可能的啊
一分钱一分货,SCP产品的定位就是给我这种入门玩的,想要大机手感直接上大机吧

网友:
小机就是小机,大机就是大机,想用小机飞出大机的感觉,而且还指定要SCP来完成你的要求简直是不可能的啊
一分钱一分货,SCP产品的定位就是给我这种入门玩的,想要大机手感直接上大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当你飞过有副翼六通再去飞无副翼六通就理解楼主的意思了

在模拟器里试了不同的飞机,貌似方向杆回正了飞机不会自动回正,仍然是方向杆复位前的姿态,SCP会跟随方向杆的回正而回正,是这个区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模拟器里试了不同的飞机,貌似方向杆回正了飞机不会自动回正,仍然是方向杆复位前的姿态,SCP会跟随方向 ...

真机飞过3d就明白了'一句两句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模拟器里试了不同的飞机,貌似方向杆回正了飞机不会自动回正,仍然是方向杆复位前的姿态,SCP会跟随方向 ...

是的,就是这样,摇杆回中,飞机则固定姿态不回水平
如果老是自己回水平,翻是可以,但3D时很多持空动作是有问题的
再说飞惯这种手感,上大机就只有秒炸的份,所以很多人说911坏手
三轴要实现这种手感其实没有任何难度,比回中的那种算法还要简单,硬件上也可以省掉平衡仪,只是不知道华为什么非要做成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摇杆回中,飞机则固定姿态不回水平
如果老是自己回水平,翻是可以,但3D时很多持空动 ...

因为产品定位就是新手入门
我猜入门机型加入自动回正可以减少惨炸的几率吧,华应该也是权衡过利弊的

网友:
这机就是典型的3轴,油门要推一点才会工作的。可以把电机线拔了,测试下就知道。

网友:
有什么好争的,调调感度不就好了吗,话说我玩了250后马上喜欢上那手感,玩回mcp实在难受,感觉有几个人操控我的cp一样,感度逆时针调90度,包爽,scp估计也有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模拟器里试了不同的飞机,貌似方向杆回正了飞机不会自动回正,仍然是方向杆复位前的姿态,SCP会跟随方向 ...

你确定吗?呵呵,我实在笨拙,没看出来!你拿手上试和飞起来以后十字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作,不信试一下拔掉电机线!

网友:
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LZ不妨试试24楼的方法

楼主:
调低感度也可以,但就相当于不开三轴飞无副翼,这时候姿态会随意的变化,很难飞不过也相当练水平

网友:
没体会出来明显的差异,我是华的控,既玩MCP,也玩450,主要的手法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低感度也可以,但就相当于不开三轴飞无副翼,这时候姿态会随意的变化,很难飞不过也相当练水平

陀螺仪感度太低飞机到处飘,很难控制这不叫练水平!
如果这样说,都别飞大机,都来飞小鸡,小鸡难飞!大机重量大,电子设备先进,所以大机比小鸡稳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911,SCP都飞过,就是试过才这么说,就是一松手就自己悬停,虽然没有911这么夸张
话说你飞过250,450吗? ...

兄弟明显没有飞过mcp scp,要是飞过也是机机没有调好,飞好450的不一定能飞好cp,言重了,谅解!

网友E(2013-03-07):
这个版本,不可用,刷的我的super cp 变砖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版本,不可用,刷的我的super cp 变砖头了

我自己刷没问题,有可能是上传网盘被服务商修改了,看来以后要打包加密再添加回复记录才得

网友:
我刷了变砖头,连灯都不亮了,好在要来了好用的固件

网友:
飞飞小鸡也不错么,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