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和72M控也干扰啊!

楼主(2013-01-08):
我刚刚把显示器固定在遥控上,把图传和DVR都装在显示器后面,图传天线和控的天线有20cm左右,先开图传,图像质量很好。但是一开控,马上就蓝屏了。先开控再开图传,显示器打开直接蓝屏。
控是天八72M,图传是柏通1.2G800mw。
后来试过把图传拆下来,离控有近一米的距离,依旧是开控蓝屏。
看到很多人直接一体屏固定在控上,大家就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显示频的问题吧,这个应该不是干扰,我也遇到过,控的功率压制了,控的天线离图传发射远一些,跟接收关系应该不大吧?

网友A:
遥控器干扰dvr,我的也是这样,把dvr拿远一点就好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中午回家试试去。

网友:
我是T8FG(2.4G)和5.8G图传
图传接收就粘在控上,感觉没啥干扰。

楼主:
回去试了,把发射和控拉开距离,问题依旧。之前显示器和控分开时不干扰,怀疑是显示器和控之间有某种干扰存在。

网友:
可能是遥控器对显示器的干扰,我把遥控发射机天线靠近显示器,显示器有雪花出现。

楼主:
昨晚试过,1.2G干扰依然,我又装了5.8G图传上去,接收就固定在显示器上,开控没有发现干扰。
这是为什么呢?1.2G存在干扰,5.8G不存在,可是1.2G的图像质量要比5.8G好,还是想用1.2G的。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其实  新版天8  2.4的和  1·2的柏通800   我就在用  还飞了1600米没事。没加任何辅助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  新版天8  2.4的和  1·2的柏通800   我就在用  还飞了1600米没事。没加任何辅助设备

你好,干扰问题怎么解决的,用的几频道?

网友:
控直接上数传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干扰问题怎么解决的,用的几频道?

7频道   我的接受机安在机头部位    图传是安在尾翼上的  我的图传所有的外壳都拆了    只有一个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干扰问题怎么解决的,用的几频道?

我也是新天8中文版,配栢通800mW1.2G图传,就在控背面。没有干扰。用的是第8频道,但其他频道也没有干扰啊

网友:
我就被1.2G干下来过!1.2G800毫瓦柏通,10C72M,飞机飞出400米完全失控!但图像很清晰!图传接收粘在显示器后面了!

网友:
无线电干扰,就像两个人在屋子里讲话,突然另外一个人进来大吼大叫,两个人的**在音量不便的情况下,自然就听不清了。
如果一个人拿着锣鼓进来敲敲打打,二人的讲话照样会听不清,但是辨识度会稍微好一点。

网友:
72M和1.2G搭配使用,显示器画面有干扰的现象我也出现过,和楼主的表现形式一样。

网友:
不应该啊,换换别的屏幕试试看。。。

网友:
做个屏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