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線問題請教(高dbi全向天線)

楼主(2013-01-08):
在淘寶找 5.8G 天線 可以看到很多高dBi的定向,全向天線,看好像用在都寫網路傳輸,不知道有沒有人用過裝在圖傳接收上的?用過的能分享一下經驗嗎?

网友A:
用过,效果会好一点,但是对方向性太敏感了,偏了或者被数或者楼层挡住了,5.8G依然表示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效果会好一点,但是对方向性太敏感了,偏了或者被数或者楼层挡住了,5.8G依然表示无力

您是用全向性的嗎?一支的那種不是沒分方向~~

网友B:
我买了一个9DB的全向天线,在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9DB的全向天线,在路上了,。。。

那款的呢?期待您的試用心得!!

网友:
期待您的試用心得!!

网友:
这种天线没有用过,高增益的方向性还是挺强的,要不然咱们2.4遥控器用高增益的天线那距离就不用加功放了,关键是方向性太强,飞到头顶就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