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天线改造记……[修正数据]

楼主(2013-01-08):
第一次改造是菱形天线缠绕,接伸缩天线

测试结果,全向约70米时失控,定向约200米时失控(遥控器电压是11.9V)

第二次改造是螺旋天线

测试结果,全向约450米失控,定向约750米失控(遥控器电压是9.9V)

再次测试,全向700米失控,定向未测,超出对讲机范围(遥控器电压是12.6V)

全向时遥控器天线所指的方向随意,定向是遥控器天线对准飞行器的方向

附带螺旋天线细节图几张

整体

用小螺丝固定螺旋天线杆

螺旋天线可以拆下,用魔术扎带绑住,方便外出携带

螺旋天线同铜丝线缠绕,线长208mm,为72mhz的1/2波长,螺距3mm,绕80圈

下一次增加防干扰措施

顺便说下,能飞了
前几天请老师看了下
发现是MAXTHROTTLE低了,改成3000就暴力了……,油门一推到1/3时,啪啪啪的……别误会~是我做了个铁力木底盘,用四条钢链钩住起落架,啪啪啪是拉动底盘并落下来造成的声音,改成2500还行……飞到低电压报警,低电压限制是3.4v因为有电容在,大约10分钟多点,电机和电调还是冰冰冷的……就电池有点温感

平衡还是有问题,调速器总成和飞控有冲突……正在解决中

修正电压对信号发射的影响,明天测试满电压可以飞多远

网友A:
拉直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直不好么

好啊~2米啊~

网友:
Fm 天线真麻烦怕给浆打到又怕失控, 72M四轴上是比较难布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啊~2米啊~

怎么会那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那么长的。。。

72Mhz,1/2波长是208mm,1/4波长是104mm……72Mhz接收的软天线,就有104mm,1/4波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72Mhz,1/2波长是208mm,1/4波长是104mm……72Mhz接收的软天线,就有104mm,1/4波长

学习了...
怎么我之前用那些都没有那么才...
现在用2.4.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怎么我之前用那些都没有那么才...
现在用2.4.方便很多...

2.4是方便……但穿透性差……

网友:
真心像尾巴啊

网友B:
我测试过用国产某品牌6通72MHz控, 接收用 GUANLI6通的兼容FUTABA的PPM接收, 天线剪短50CM后, 在地面实测:

当发射天线指向接收天线(大约在一条线上)时, 在380米处开始有轻微抖舵, 判断这种抖舵会危及飞机安全.
但在380米外, 如果天线是垂直角度时, 不会有抖舵. 平行时则更不会抖了.

供参考.
建议楼主把接收天线剪去合适的长度试试. 至于剪去多少合适, 请咨询接收器厂家, 不一定所有的72MHz接收天线都是剪52CM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用国产某品牌6通72MHz控, 接收用 GUANLI6通的兼容FUTABA的PPM接收, 天线剪短50CM后, 在地面实测:
...

52cm是1/8波长……

不用剪短~效果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