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 新动力/悲催新电机结果搞坏一个

楼主(2013-01-08):
装X650必须拆电机啊,不然车不到螺丝,其中有一个电机线搞断了,结果商家答应给一个新的  呜呜感动啊。

楼主:
没人顶 自己顶下吧

网友A:
不大喜欢这样的电机~改造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喜欢这样的电机~改造麻烦

怎么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说

习惯罢了~喜欢在电机里装流速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

网友:
楼上的厉害,那么小的空间还能装传感器

网友:
电机线搞断了

楼主:
不是传感器啊,那个是引出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罢了~喜欢在电机里装流速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

网友B:
为啥需要拆电机才能装?不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需要拆电机才能装?不解!

固定电机的螺丝得从电机方向拧进去  不拆了没法宁

网友:
电机里面的胶水真不是一般的粗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电机的螺丝得从电机方向拧进去  不拆了没法宁

呃……XA650这么悲催?我也用的4822,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拆电机? 我装W4225就没拆,直接在底下往上拧。
虽然有点难度,因为螺丝给杆子挡着一半了,但还是拧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