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Z驱动方案的选择

楼主(2013-01-08):
本人新手,对最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搞清楚,发帖向大家请教XYZ驱动方案的选择(专业的控制系统就不说了,针对MACH3):
1,全伺服+mach3,
如lovebsm所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3065&extra=&highlight=bt30&page=5),全伺服用mach3控制没问题,我想再问问大家的看法,mach3驱动伺服真的没问题吗?和专业系统比较有哪些方面的差别?
2,全新步进+配套单独驱动器+mach3,
淘宝上搜了下,57步进电机+配套驱动器基本要300,三轴下来要1000多,不便宜。
3,二手步进+三轴集成驱动板+mach3,
淘宝上这种三轴驱动板很多,买的人也多,主流TB6560芯片,技术上应该比较成熟了吧,号称可以扩展到5轴,最大3A电流。三轴总费用大概300多,
比较2和3,两种驱动方案在性能方面的区别是什么?电流?稳定性?寿命?
本帖我最想问的是,方案3能否用于tcaxc设计的这种立式铣床或lovebsm的龙门雕铣?

网友:
主流芯片输出电流不大,电压不高,价格不低,如果做大机建议不考虑

网友:
上面两个机器都要86电机才可以拖, 57电机就省省心吧,

网友:
如果不是全闭环伺服,只是驱动器与电机间闭环的伺服,与用步进在mach3上是-样的,只不过伺服更忠诚地执行mach3发出的脉冲,机电性能更好而己。和专业糸统不在一个层次上,不可比。

网友:
我设计的这个机器用57电机加长应该是可以带动的

但是不要对速度有太大要求 因为我现在用的25lv铣床用的就是你说的这个6560+57 3a二手电机的

还不是线轨 用的是燕尾导轨 不过我贴了塑 另外丝杆螺距是2.5的 进给可以f2000 不丢步 但是实际使用时我一般开到f1200左右

整兵备战兄弟的铣床不是线轨的也是用的57加长 和5螺距的丝杆 速度比我的25lv要快的多

网友:
机机图真好看,喜欢方案2,伺服电机成本比步进方案的要高不少。

网友A:
楼主的图片2机器 的用处不同  左边的机器适合使用伺服 因为其大推力的情况较多 如50mm刀盘 钻头镗头 插刀(主要用途出机械零件)
右边的机器通常可以做薄板或模具 xy行程大但z行程极小 所以其常用8mm铣刀 4mm铣刀 2mm铣刀平底尖刀 推力需求极低 适合步进系统(主要用途是模具 和浮雕和pvc开孔 pcb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2机器 的用处不同  左边的机器适合使用伺服 因为其大推力的情况较多 如50mm刀盘 钻头镗头 插刀( ...

我就是要做个注塑模具雕铣机啊。那就定龙门结构了。本来还想和tcaxa同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的话当然可以考虑伺服,,,坛子里有不少同学上了伺服,,mach3控制伺服是没问题的,前提是伺服驱动不能 ...

那我就先用这最便宜的6560方案先试试,留足空间,万一不行就上大步进或伺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觉得步进叫的声音还很特别,听久了人特别累!

设计的挺好看的,有没有计算受力?

网友D:
mach带伺服是没问题,但是不出伺服的特性,因为MACH发生脉冲能力有线,需要调低伺服的分辨率才能达到3000转,而且跟步进同等体积比伺服扭力小,当然伺服本身好多特点比步进强多了,要看怎么用。6560我用过,同样的电源同样的电机,6560的扭力远没有单独驱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ch带伺服是没问题,但是不出伺服的特性,因为MACH发生脉冲能力有线,需要调低伺服的分辨率才能达到3000转 ...

被你这么一说,6560我是不敢用了。
刚好能用(小龙门雕铣模具)的二手伺服套装大概什么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