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螺旋丝锥适合加工钢料还是适合加工铜铝件

楼主(2013-01-08):
我买的螺旋丝锥干钢件就是锥不动丝,各种丝锥我都买了。各种国产的都试过了。现在实在是弄不懂了

网友:
螺旋丝锥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等高手解答

网友:
螺旋丝锥适合盲孔,切削力比直槽的小,排泄顺畅,就是贵快2倍了

网友:
这螺旋丝锥我上次看着漂亮8元买了一根
在铝板上手攻了几十个眼
一次攻一个角落里眼,
手没法工作就用攻丝机攻,
一下就断了
断了也不能浪费啊,
用红木车了个柄,
把这个断丝锥装上磨成刻刀使用
继续榨干它的剩余价值

网友:
废物利用是我们的一贯追求

网友:
螺旋丝锥?是不是挤压丝锥?

如果是挤压丝锥,底孔要比攻牙丝锥要大一些

网友:
国产的 基本都不怎么好用做不了几个伙  进口的贵大概50来元一个  攻牙的时候上点油 菜籽油是不错的

网友:
螺旋丝锥适合盲孔 钢 不锈钢都好使

网友A:
如果螺旋絲攻是正品且無磨損的話
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方法錯誤
老手覺得很簡單的東西
對新手還是有許多問題的
前一陣子住我工作室附近網友也是一個小時才攻一個孔來求助才知道有這種問題的

使用螺絲攻最好使用螺絲攻扳手
螺絲攻扳手有很多種類型
但特點都是一樣的
兩邊對稱且雙手施力
如果手上沒有最好去買一把
價格很便宜
用一般單邊施力的活動扳手很容易扭斷螺絲攻的

有了扳手後要有對應的鑽頭
正常公制螺絲攻上面都有標示
例如m6x1或是m8x.125 m10x1.5之類的數字
前面是直徑,後面是牙距
公制最簡單
前面減後面就對了
m6x1就先鑽個6-1=5mm的孔
m8x1.25就先鑽個8-1.25=6.75mm的孔(一般人買不到點數鑽頭,退而求其次鑽大一號的6.8mm鑽頭)
這個孔我們叫個引孔

切削劑可有可無
有的話比較省力
教科書上是用豬礦混合油
但機油,沙拉油都可以
有加總比沒加好

再來是最重要的一點
也是我工作室附近網友犯的錯誤
就是工件沒固定
直接拿在手上攻
一般工件要找個虎鉗固定才會省力
除非你的工件自重很大

固定好工件後再來就是垂直度
有條件的用直角尺
沒條件的找個垂直的物品當參考
螺絲攻和引孔一定要垂直
越垂直越省力
也越不容易斷絲攻
個人沒買攻牙機之前都是先把絲攻夾上台鑽
用手旋入兩到三牙後再改由手攻
這樣保證和引孔的垂直度一致

換上絲攻扳手後開始用手攻吧
直槽,先端及螺旋都一樣
一般是進半圈退1/4圈
退這個1/4圈主要是斷屑
若阻力太大時也可以全部旋出後清屑再攻
這樣保證就沒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螺旋絲攻是正品且無磨損的話
還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方法錯誤

非常详细,认真学习一下。真的是看着简单,确能难倒新人

网友:
我是在车床上用的,不能用,阻力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