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gps飞出遥控器范围会自动返航吗

楼主(2013-01-08):
请教,NAZA+GPS视频飞行,如果飞出遥控范围会自动返航吗?如果返航了又有遥控信号了会怎么样呢?继续返航还是通过遥控器来控制。很想知道。谢谢!

网友:
问题一、会自动反航  问题二、除非切换成姿态模式或手动模式后~再切回任何一种模式才会夺回控制权

网友:
会返航,返航过程恢复遥控信号也无法控制,除非更改控制模式

网友:
只知道会返航,还以为到了一定范围就能自动获得控制权,看来还得切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了,又有信号还是会自动返航,除非调到姿态模式。懂了懂了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A:
自动返航是有条件的,前提是起飞前绿灯快闪七下,自动记录成功返航点,或者手动记录成功,而且调参软件里要设置失控返航功能,不然楼主就等着去收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返航是有条件的,前提是起飞前绿灯快闪七下,自动记录成功返航点,或者手动记录成功,而且调参软件里要 ...

应该是收尸吧,楼上的中文不太好有时候会闹笑话和不愉快,收死怎么讲?

楼主:
NAZA自动返航,关控好多次了,每次都能回来。DJI还是蛮靠谱的。就是最近一次地方比较小降落在树上炸机了,损失2支桨。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返航是有条件的,前提是起飞前绿灯快闪七下,自动记录成功返航点,或者手动记录成功,而且调参软件里要 ...

有两种方式记录第一次的航电,第一次GPS定位成功的航电和手动设置的航电。

网友:
可以自动返航的,关键还是要你要在设定好!没有设定好,那外星人就把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