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往两边打舵的灵敏度不一样怎么调?

楼主(2013-01-08):
往左打舵很灵敏,往右打舵很迟钝,锁尾是215,陀螺K8,求助!

网友A:
尾桨中立位置,向左移一些,尾桨有些角度,可能就好了.调节尾舵机拉杆长度.

网友B:
陀螺仪放到正中间~

网友C:
尾桨中立位置,向左移一些

网友D:
把尾舵机连杆缩短一点,重新调整舵机行程!

网友E:
把油门调大点,螺距调小一点,提高尾桨转速

网友F:
检查控里的设置是否对称,主要包括:EPA,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