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4225求鉴定

楼主(2013-01-08):
在淘宝看到有的商家卖的恒力4225电机是三根黑色的线,而且不带桨夹也不带安装螺丝,不知道大家买到的都是什么样子的!这种黑色线的是不是正品??

网友:
最好找个差不多的店买吧,应该不差那20块钱吧,当心上当受骗

网友:
淘宝有专卖店的…………我的4225不是黑线…………仅供参考…………

网友:
我的也不是黑线,你可以去恒力的官方淘宝问啊

网友:
恒力的有假的吗?

网友:
桨夹和螺丝全带的啊线忘了什么颜色的了 在箱子里没拿出来看  前几天看了下 线是三色的红黑黄

网友:
经鉴定 这个真有可能是假的  我的线也不是黑色的

网友:
三根线是三色的 黄黑红 另外浆夹是配套的,总重103克  官方说的80几克不包括浆夹和那几颗螺丝重量

网友:
要是假货,哪造假的也太不专业了,楼主可以买个试试,真的,振动很小,转速越高,噪音越小

网友A:
放心吧,绝对不会是假的,要造假,也不会造恒力的假,一个三流的牌子,不值得厂家造假, 出线颜色不同,不用在意,厂家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的线, 当一种常用的线用完没有库存后,厂家一般就会采用其他颜色的线,这也是3流厂家的制造标准,一流的品牌,绝对不会这样做,一流的品牌,会每个细节都会做到极致。

网友:
我感觉是假的,不过还是请恒力客服给解释一下吧。

楼主:
经求教恒力官方店这个电机还真不是假的,确实是真的

网友:
我的三根线颜色不一样,不是黑色的。

网友:
我有4822,也是三色线。
黑线的,不懂真假。
不过顺便问问,这玩意有人山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心吧,绝对不会是假的,要造假,也不会造恒力的假,一个三流的牌子,不值得厂家造假, 出线颜色不同,不用 ...

吐槽下“每个细节都做到极致”,阁下常看东方卫视还是什么时尚杂志之类的,词频出现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