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如何拆仪表车床头

楼主(2013-01-08):
论坛收了个仪表车床床头,需要拆开清理。到手轴已经能轴向移动,估计是拆出一点了。先给图片,再提问。
整体:

皮带轮图,轮上面有这两个东东,不懂如何叫。轮是固定轴轴上的

轴头图,看不出还有什么要拆的了。

轴尾图,也看不出什么要拆了。

好了提问了。
1.帮看看,还有什么要先拆出来?
2,敲出轴前,皮带轮要不要想办法松开?
3,是固定床头箱,敲轴头,还是轴尾?

新人不敢冒然乱搞,先问问。谢谢!

楼主:
坐沙发,如果需要更多高清无码图,我再去拍,第一次摸到车床有关的东西啊,兴奋死了。

网友:
往外打垫块木头

网友:
垫块木头,敲尾那头。

网友:
肯定的铁锤伺候

网友:
我之前也淘了个手扳车,我是把主轴前段插在虎钳的钳口中间,垫住主轴箱,然后主轴后端垫块木头使劲砸,主轴就出来了。记得先把皮带轮上的锁紧机米松开。

楼主:
皮带轮上好像看不到机米,估计被拆了。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敲了

网友:
床头多少米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轮上好像看不到机米,估计被拆了。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敲了

捏住主轴,如果皮带轮能转的话,应该就可以敲了。

网友:
先把顶丝松开,从床头打,不叫很用劲,注意槽轮和轴是否锈住了。

网友:
旺旺上记反了, 再尾巴上垫木头,直接再木头那敲

网友:
我上次那个床头不是敲得。拆了个汽车千斤顶的丝杠顶着轴前端拉出来的。

网友A:
皮带轮上的销子取下来,然后垫着木头砸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上的销子取下来,然后垫着木头砸主轴。

,这个才是我要了解的,感觉轴上那有个小东西,应该要先处理的,请问您说的销子是不是这个小东西

楼主:
又看了下,这个小东西也好像是塞在皮带轮内孔槽里的,限位作用,究竟是销子,还是限位用的啊?

网友:
不管它是限位还是销子,都要拆下来,然后皮带轮才有可能活动。

网友:
拆下这个小东西以后,看看皮带轮是怎么固定的,固定方式无非是螺纹、键槽或者紧密配合(俗话说硬塞进去的)。各个厂家的固定方式不一样,要具体观察,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从屁股那 用锤子往前使劲搞,就行了 暴力点

网友:
补充:轴砸弯了不管哈,用力是有学问滴

网友:
松开顶丝,垫块木头,抱起床头,尾巴冲下,使劲一砸,

网友:
保证不会损坏任何东西

网友B:
找一个四分水管(钢管、丝杠、什么都行水管好找点)两头有螺母,在找一段比主轴粗的钢管,在找两个1cm的垫片(自己做或者找其他能垫上两头螺母上就行,两个是不一样大的孔,多大你看自己的主轴就行,为什么要1cm呢一个是能保护主轴空另外一个是我弄过薄的变形了,里面太紧了,拉的时候也可以到上点热油)用力拧就行了,“土拉马”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四分水管(钢管、丝杠、什么都行水管好找点)两头有螺母,在找一段比主轴粗的钢管,在找两个1cm的垫片 ...

如果是扳手车床的话,好像里面那个拉杆就够长!没试过!在找一些东西可能就行了,如果你成功了,发个照片共享一下,没个人都是天才理论一样,结果一样,过程就不见得一样了。。。共享一下别忘了阿(给我一个人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