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给拿个主意,看看这个貌似TW的炮塔铣床值得收吗

楼主(2013-01-08):
去看了看,床子保养得还可以,没大怎么磨损,卖家要价12000,估计能降到10000,前辈们看看这个床子是台湾的吗?这个价钱值不值得入手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另外这个床子的精度该怎么测

网友:
三轴打表,,并且用力猛推T槽板,看晃动情况

摇手轮正反,看回差情况

主轴打表,,,开机听声音

有条件的话,把轨道擦拭干净,最好用汽油洗干净,仔细看看,,,,油乎乎的你是看不出磨损的。。

各个机构看工作是否正常,,也许有些功能你一辈子都用不到,但是万一要用到却是坏的就很烦躁。。

网友:
台湾会写汉语拼音么   等委员长

楼主:
前辈,那个回差怎么看?三轴(都有哪三轴)打表是不是还需要框式水平仪器?主轴听声音没感觉有啥异常,主要是那个地方的背景音太嘈杂了。轨道拿手试了试,感觉很光滑,没有划痕

楼主:
坐等各位前辈来指点,不知道这个价格合适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那个回差怎么看?三轴(都有哪三轴)打表是不是还需要框式水平仪器?主轴听声音没感觉有啥异常,主要 ...

看T槽板很平整的样子,,直接把表夹在床头上,打T槽板吧,,,从头到尾在一个数字段波动就行,因为考虑到表面有坑洼。。。

如果直接下降或者上升,那就有问题了。。

导轨摸起来肯定是光滑的,,不然怎么用啊。。。。你得把它洗干净,仔细看看铲花磨损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等各位前辈来指点,不知道这个价格合适不合适

回差就是轻轻摇动各轴手轮,看转动多大角度,台面移动,会有一定的框量,可以用非常小的力道摇,力道大概是勉强摇的动手轮,摇一点角度后会觉得力量大了一些,反向重复,中间的这一段就是回差

网友:
手摸主轴,用扳手轻敲主轴,有振动就不行

网友A:
台灣確實有這家公司,只是這機子不太像他們作的,因為他們好像是作加工的,機子怪怪的,或許到大陸有加工機工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灣確實有這家公司,只是這機子不太像他們作的,因為他們好像是作加工的,機子怪怪的,或許到大陸有加工機工廠

是啊,这个机器铭牌上写的松永(中山),我在网上还搜到松永(昆山),再看机器上都是繁体字,迷惑了,可能是个小厂造的吧

网友:
好点的钻铣床都将近上万,1W左右就值了,就是中山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