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潜艇用的小水泵我买到了,请问要不要做防水处理啊?

楼主(2013-01-08):
我想问一下潜艇用的小水泵我买到了,请问要不要做防水处理啊?

楼主:
我看塑料件上面缝隙蛮多的,不知道会不会漏水。。

网友:
。水泵哦,那是正常的工艺间隙,没关系的;关键是里面有密封圈。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咯

网友(2013-05-05):
那个玩意不会漏水的!!!要是漏水那还叫水泵吗
你有仔细看过吗里面有个黑色的密封圈的

网友:
水泵不会漏水,但别把水泵泡水中

网友A(2013-06-12):
泡进去有良好的散热,不过容易ov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泡进去有良好的散热,不过容易over

泡久了、转两下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泡久了、转两下就没有了

不会啊。。。只是容易生锈,还有电解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只是容易生锈,还有电解水。

可能是我们用的水泵不一样吧、我用的是智能马桶里面的

网友:
普通泵要是非要泡水的话,薄薄的涂一层704再泡个人认为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们用的水泵不一样吧、我用的是智能马桶里面的

真的感谢你啊,我找水泵好久了,今天终于找到压力大的水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感谢你啊,我找水泵好久了,今天终于找到压力大的水泵了

你用的是什么水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水泵、

360,小齿轮水泵6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