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装了一个电源

楼主(2013-01-08):
之前一直是借用鬼佬大叔的350Whobbyking电源和B6充电器,我觉得总是用别人的也不好,所以买了个iCharger 206B给我的500充电。但纠结电源。我在澳洲这里,穷乡僻壤的没啥好东西,我也是个穷学生没多少钱。所以看了网上的帖子,自己改了一个HP的服务器电源ESP113.这货有400W功率,12V输出32A电流。我先试着做了个12V的输出,感觉好的话我再买一个做并联24V.没有用liquid silicon做防护,明天再说了。。。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16/01更新,里面有热胶,外面用PVC胶带裹好。Vout是4mm的接口。12V的PSU暂时就这么做了。以后上24V的话我就继续更新

19/01   我又更新了。。在35楼。。传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8145&extra=&page=2

网友A:
我也想换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换充电器了....

貌似都说要么用开关电源,要么用自己改的。。国外用自己改的人超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都说要么用开关电源,要么用自己改的。。国外用自己改的人超多

新手不懂啊...但是能看出来你焊接焊得不怎么样...哈哈...

网友B:
楼主 你的电烙铁功率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懂啊...但是能看出来你焊接焊得不怎么样...哈哈...

没用足够的solder。。我的solder快用完了。。所以这次就凑合了。。。明后天该用1mm的继续加工,然后上gl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的电烙铁功率不够啊。。。。。。

我的是60W。。。应该不够的吧

网友C:
已经够用了,没必要再并联,有人测过,206B,20安充3S,好像是320W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60W。。。应该不够的吧

en  焊点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够用了,没必要再并联,有人测过,206B,20安充3S,好像是320W左右

那充6S呢。。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  焊点不好啊

好吧好吧。。哈哈。。技术不精

网友D:
Thx for ur shar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充6S呢。。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吧

意思就是最大只有320W,6S下应该是13A左右也是32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Thx for ur sharing

no worries ma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最大只有320W,6S下应该是13A左右也是320W

OK我懂了

网友E:
206说明书上写是最大输入电流是22A,那么在12v时,最大输入功率在264w。
而3s 20A充电,输出最大会有252w。
12v,理论上是满足不了3s电池20A充电的。

澳洲那边买不到台达的洋垃圾?
或者你整俩12v的开关电源串联也成。
注意串联电压升高。并联电流加大。不过开关电源并联挂掉可能性比较大。
串联也要做好两者的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6说明书上写是最大输入电流是22A,那么在12v时,最大输入功率在264w。
而3s 20A充电,输出最大会有252w。 ...

开关电源很贵。。。而且很多是ebay卖的国内的。。我属于不喜欢买现成东西的人。所以我决定买这个服务器电源改装。我是想先这么用着,如果觉得功率小,我就再买一个这个电源,反正便宜,才$12,然后串联升到24V。rcgroup上有完整教程所以应该问题不大的。谢谢你的建议了。话说。。我一般充6S.偶尔冲冲3S.

网友F:
都上206B,不差电源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上206B,不差电源的钱

不是这个问题,是我觉得值不值的问题。。。既然我可以自己动手改个PSU,何必再去多花$50买个呢。我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
自己动手好

网友:
国内看来还算幸福的?
台达的二手电源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内看来还算幸福的?
台达的二手电源很好用。。

这种常见的东西当然国内好很多。有个东西叫做淘宝嘛。。什么都能搞定。在国外用ebay的话也是从国内运过来,还死贵的。。

网友G:
要做好绝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做好绝缘啊

热胶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很贵。。。而且很多是ebay卖的国内的。。我属于不喜欢买现成东西的人。所以我决定买这个服务器电 ...

改装了  3S  6S通杀

网友G:
焊点感觉温度不够,大电流最好重新处理一下。之前T插就是没有焊好导致飞的时候出了火花,一身冷汗。呵呵
热熔胶应该可以,但是要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点感觉温度不够,大电流最好重新处理一下。之前T插就是没有焊好导致飞的时候出了火花,一身冷汗。呵呵
热 ...

T插我感觉很不给力。隔壁鬼佬大叔的500之前坠机就是因为T插接触不良。。。然后他给了我一个XT60-T插的转换头。。也是接触不灵。。。。我重新焊了。。我昨晚又多加了solder在这个电源的焊点上,现在好多了。改日把大好用热熔胶的图上传来给你看看

楼主:
更新一下。。今天装了个rocker switch在电源上。。。这样不用每次都把电源插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