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VBar 5.3 重大BUG 加入解决方案.

楼主(2013-01-08):
前阵子刚买了台X5,为了更加简洁的布线又购入了 Mini VBar 5.3PRO 忽然发现个重大BUG,问题出现在E版与PRO版目前不清楚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有Mini VBar 5.3PRO 的兄弟们都进来,银VB 与 大蓝VB 黄色VB 目前不清楚,问题在总螺距 数字修改菜单,一旦把数字修改到25一下马上陀螺仪失控 总螺距两个选项菜单消失没有设置显示,用拉条设置没有问题不会出现BUG,因为出现了这个问题已经找厂家换了新产品问题依旧看来软件的BUG%90确定下面看图。

非正常BUG 图1 图2

正常 图3  图4
看上面两个BUG图,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会出现的情况,
打舵失控,修正正常,螺距行程从12度降到2度,卫星天线闪烁信号时有时无。
BUG 解决方法,如果碰到这个问题,第一断电 第二再次连接VBar选择十字盘类型,有4个十字盘选择再次重新选择飞机十字盘类型或者选其它类型再选回自己的十字盘类型马上恢复正常完工,折腾了两天,

楼主:
最后 对于西安MIKAD 的售后本人很满意售后部态度良好,有了问题马上及时更换 2000元的陀螺仪买了个快速售后还是很值得,相比某些品牌售后等半年或者东西直接不见了差异太大.用VB的朋友都要注意这个BUG 每次飞行建议都进行打舵检查一旦发现卫星闪烁螺距行程减小就不要飞了.

网友:
持续关注此问题,希望厂家本着为广大模友的生命和财产负责的态度,尽快查明并修复bug!

楼主:
都进来看看,目前 我的VB 5.2 PRO 还没出现这个问题,都是5.3 5.3 包括快速版 与 PRO 问题 可能出现在软件也可能出现在2012年后期生产的硬件芯片上.

网友A:
看软件上的说明,要求的软件调整范围是在80-100之间,螺距在12-14°之间,最好还是不要超出这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软件上的说明,要求的软件调整范围是在80-100之间,螺距在12-14°之间,最好还是不要超出这个范围

超过了也不至于出现接收信号丢失的情况吧,循环逻辑又不出现这样的情况,2011年买的VB也不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的情况是两个新MINIVB都出现了这个情况,真是蛋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 对于西安MIKAD 的售后本人很满意售后部态度良好,有了问题马上及时更换 2000元的陀螺仪买了个快速售后 ...

是不是买了 山8 改的 Mini VBar

网友:
不会是硬件芯片的问题就行!!!

网友:
晕倒,我们怎么可能出”山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软件上的说明,要求的软件调整范围是在80-100之间,螺距在12-14°之间,最好还是不要超出这个范围

说的正确,V8上面已经说明了

网友B:
80-100有效,你调成25干吗?拉杆最低也才60,lz是专门找bug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100有效,你调成25干吗?拉杆最低也才60,lz是专门找bug的吗?

你们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个BUG 一个很大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