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我这个设计图可行不可行,谢谢了

楼主(2013-01-08):
请高手帮我看看我这个设计图可行不可行,谢谢了

网友A:
我觉得用水袋可能不行,要用气袋来排水,并且要有可靠的供气,不然只能沉不能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水袋可能不行,要用气袋来排水,并且要有可靠的供气,不然只能沉不能浮

看好了,人家是水泵系统的,别误导人家。用气泵的是空间有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好了,人家是水泵系统的,别误导人家。用气泵的是空间有限的

是啊用水泵下沉没问题,上浮怎么办?

网友B:
水袋空的时候,吧潜艇调整水平不就可以了吗?进水下沉,排水就回复吗

网友:
你这个图画的不对,我想你的意思是对的,希望通过舵机来触压微动开关来实现水泵的正反转。但是你这个实现不了

网友B:
要用三足的微动才能实现该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袋空的时候,吧潜艇调整水平不就可以了吗?进水下沉,排水就回复吗

没有可靠的进气,船内的水是排不出去的

网友:
问题就在这,你要用橡胶的水袋,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B:
保持水袋在排空时剩余空气很少,在进水及排水过程就不受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三足的微动才能实现该功能

你好,看了你的回复,我想问一下你说的三足微动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不错,我这个是我的想象图,有的结构我还不太了解,因为实物还没有全部收到

网友B:
这样的两个就可以了

楼主:
为什么要三足啊两足不可以吗????搞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两个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三足啊两足不可以吗????搞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三足啊两足不可以吗????搞不明白啊

我的理解是水泵不工作的时候,,,密封舱里面的压力会把水自己排出密封舱外(这样水泵就不需要双向的了),,,我两个微动开关一个是控制电磁阀和水泵抽水工作的,,另外一个微动开关是单独控制电磁阀打开放水的,,,(前提是水泵不工作的时候,,,密封舱里面的压力会把水自己排出密封舱外)

目前还没实验水泵不工作的时候密封舱里面的压力是不是会把水排出密封舱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持水袋在排空时剩余空气很少,在进水及排水过程就不受影响了

你的意思是在下沉时不把空气排出艇外,而是把空气体积压缩?那样会把潜艇炸碎的

网友:
不是,因为橡胶水袋的特性,正常状态下是憋的里面没有空气的

网友A:
船里没有空气还能漂上水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里没有空气还能漂上水面?

密封舱里面是密封的,,当水泵将水抽到密封舱里面的水袋的时候,,,整个密封舱的密度变大,,,所以下沉,,,,要上浮的时候打开电磁阀和水泵排水,,,然后密度就回复原先的,,,所以上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封舱里面是密封的,,当水泵将水抽到密封舱里面的水袋的时候,,,整个密封舱的密度变大,,,所以下沉 ...

还是要压缩空气啊,要几个大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