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装的缓冲脚架,有利于平稳起降,推荐新手使用!

楼主(2013-01-08):
我有两架450,起飞之前在某个转速上机身有点抖,连同整个脚架一起抖。
想了个办法,就是在脚架上包上海绵或发泡塑料之类的缓冲材料,
这样起飞时就不那么抖了。另一个明显好处是万一落地猛一点,
这个脚架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防止一些损坏。

附带的好处是整个机机升高了一点,起到一点点练习架的作用,
避免大桨或尾桨打地。
推荐新手使用。

上图:

特写图:

网友A:
是个好方法,但是震动的话应该是桨没打开或者有配件需要更换了,应该找到问题。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绕射能力

网友:
这个...缓充应该很好,吸收启动震动估计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方法,但是震动的话应该是桨没打开或者有配件需要更换了,应该找到问题。

这个提醒很及时啊。下次飞的时候再仔细检查下。

网友:
不知好不好。。。。。有代观察

网友:
刚上450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会抖的  除非脚架变重 才不会抖  这个表面不会抖是因为被包住了

网友:
太丑 影响美观

网友:
桨没完全打直,你离地之前就炸了!

网友:
这个做法是最省钱的~

网友:
这个怎么感觉降落的时候更不稳了呢

网友:
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