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别的电池容量问题

楼主(2013-01-09):
准备飞500了,有2500和3300两种电池容量选择,不知道选择哪种容量的比较好,2500的要轻100克左右···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有副翼2600
无副翼3300

网友:
我的是425,用2600的或者2200并联

网友:
我用2600MAH的~

网友:
都可以的,一个时间长一点

网友:
应该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2600
无副翼3300

当然是无副翼啦,不知道500上标准的电池是多少,450上我觉得2200的就很合适···

网友B:
一般用2600的,飞得暴力的话就2500/2600,如果练习可以用3300的,多飞一点时间!

网友C:
LZ不会只备一块电池吧?一样来一个,有比较才有鉴别。

等你飞完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2600的,飞得暴力的话就2500/2600,如果练习可以用3300的,多飞一点时间!

2600比3300的暴力?如果放电C数一样的话,是不是因为轻了100克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不会只备一块电池吧?一样来一个,有比较才有鉴别。

等你飞完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区别。

450乱七八糟的电池不少,烦了,觉得还是统一模样的电池看得舒服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乱七八糟的电池不少,烦了,觉得还是统一模样的电池看得舒服哈···

形状都一样了,就不好分辨,你还得做记号。
不同批次的电池还是外观有点区别的好,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0比3300的暴力?如果放电C数一样的话,是不是因为轻了100克的缘故?

在功率相同的情况下肯定越轻越暴力啊!

网友:
之前的泰世425用1300的。

现在MSH用3500和4000。

网友:
花牌2500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