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温下WKM的GPS定位

楼主(2013-01-09):
想论坛的老师们请教来了,事情是这样的,我自己装了个六轴,用的是WKM的飞控,现在还没有装IOSD,在刚装完的时候,温度还不是很低的时候,感觉机器不错,现在出现了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低温惹得祸,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这的温度在零下10-零下14度左右,现在我的六轴通电后搜星很慢,但是还能搜到,也就几分钟吧,LED灯显示找到星了,红灯已经不闪了 ,可以说是GPS正常了,但是以前这时候LED灯会快速频闪绿色,以确定已经定位吧,但是现在为什么LED灯不频闪绿灯了啊?

网友:
首先,低温会引发设备的故障,wkm的最低工作温度是-5度(没仔细看说明书)。其次,楼主没有搞清频闪绿灯的含义(又是不看说明书)。

网友:
看下说明书最后的说明吧 ,绿灯闪要开了CF模式才会有的

楼主:
说明书我又看了一遍啊,没有啊,
手劢记录:主控在找到6 颗戒更多的卫星(红灯闪烁一次戒丌闪烁)的状态下,就可随时通
过切换X2 通道开关(对亍三位开关)航向锁定和迒航点锁定戒者(对亍二位开关)关闭和迒
航点锁定位置3 到5 次以记录当时的飞行器位置为新的迒航点,幵丏LED 以快闪绿灯提示
记录成功。

楼主:
CF模式 是?

楼主:
希望楼上的两位老师能告诉我具体原因么,我是菜鸟啊

网友:
那个圆形的GPS模块有2种功能:1、卫星定位;2、电子指南针。 返航点锁定、热点锁定,靠卫星定位。 航向锁定,靠电子指南针,主控通电30秒时,自动记录机头方向,30秒之后,可以在任意时间手动重新记录机头方向。

楼主:
现在是通电后没有绿灯频闪了,所以我想咨询是不是温度低的缘故,以前通电后会绿灯频闪,现在没有了

网友:
那个绿灯是通电30秒记录机头方向。

网友A:
固件是最新的嘛?另外,切到CF模式,看是否有绿灯,首先确定绿灯是否有,排除灯颜色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最新的嘛?另外,切到CF模式,看是否有绿灯,首先确定绿灯是否有,排除灯颜色问题。

楼上的老师说的切换CF模式看看是否有绿灯,你说的CF模式是不是智能方向控制啊?只有智能模式才有绿灯啊?

网友:
通电后大概30会频闪一次绿灯,这个是说明已经确定机头方向,和cf有关于gps无关。也并不是gps搜星正常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