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跳舵

楼主(2013-01-09):
请问各位老鸟?亚拓450PRO DFC 3GX的机、为什么会有总是跳舵,尤其是电快到3.3V左右的时候,
舵机
是新购的MKS DS95的,是不是要调电调,因本人入模才2个月、购机才1个月,所以什么都不懂,请各位多指导!在此谢过!(因炸过两次机,不算重浆都没有坏,可原装舵机就坏了两个,没办法只好又换成DS95舵机,购机时有请商家把电调设置成起柔起动、不知换DS95以后需不需要重新调制?)

网友A:
楼主 把电池放电到3•3v ?

楼主:
我朋友帮我测试的,应该是没有错吧?!我电池是亚拓30C 2200

网友B:
3.3V 不跳倒是神奇了,电压不足了,而且电池都进入过放状态了

网友C:
朋友,锂电不能低于3.7V,过放要坏电池的!!

网友C:
3S电池应该3*3.7=11.1,就不能再放了。保存电压每片应3.85-3.9v之间最好。

网友D:
楼主 你电池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