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MONO2电机与轴的同心度调整问题。

楼主(2013-01-09):
本人新人,入了条白色的MONO2船。两次软轴测试均爆菊花收场。后稍有心得,改硬轴。目前想求教一下
电机
轴与硬轴如何调整同心度等小技巧。电机位置已经调了两个晚上,均不满意。有什么技巧或者方法可以把电机调整得跟硬轴同心吗?谢谢了。另问一下为什么动力船的传动不能想直升机尾旋翼那样,使用皮带传动或者齿轮传动呢。如果可以就不怕不同心爆菊花了。望老鸟回复.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是太难了,还是我太菜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是太难了,还是我太菜鸟了?
估计是天冷了。。。。

网友B:
換支夠直的軸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是太难了,还是我太菜鸟了?
天冷大家船都雪藏冬眠去了

网友D:
偶也不知道啊

网友E:
你的马达轴是多粗的?

网友F:
用虾哥的一体电机架,可以很省力,硬轴同心度有保障。

网友G:
國產插接式分半軟軸看來不耐用,我的Prather焊接式用了10年還完好無缺,軟軸可降低安裝對準的難度。
如果你一定要用硬軸,最好用萬向接頭。甲醇船很多用齒輪傳動,但原因與同心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