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雕做好了 哈哈 精度很好

楼主(2013-01-09):
做好了 上图庆祝 X Y Z 精度都控制在1丝左右 150行程内 美中不足是 后面电机影响台面行程 本来270行程现在才200-210

网友:
学习中 也想做一个玩玩

网友A:
比凤姐好看点?新手做成这样,完全可以理解,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凤姐好看点?新手做成这样,完全可以理解,不过。。。。

贱熊 哥这个难道不好看吗 哈哈 多好看啊

网友A:
要是我选择,还是选凤姐

网友B:
这么壮实的机干嘛用铝合金型材做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选择,还是选凤姐

老大,你没有机会了,凤姐有了米国男盆友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松下伺服吗

网友C:
整机是下足了米,可是台面用铝合金型材是败笔。

网友:
楼主打算多少钱卖了

网友:
除了工作台,其他感觉很结实精致

网友:
用的是400w的松下伺服啊,,,,,,,,,,,,,米人,,,,,,,

网友:
壳子的JJ做的那真啥*(此处省略一个字)

网友:
做得很好很结实,投入要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凤姐好看点?新手做成这样,完全可以理解,不过。。。。

我要能做成这样就非常知足了。老鸟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
你也太夸张了,这么大的电机,做这么小的行程,严重浪费。

网友:
不错,找到合适的就換掉那铝的。

网友:
這台機子不簡單,看起來破破的,但是是用伺服馬達,線軌,還400w,我也是用400w三菱的伺服馬達,如果你螺桿背隙也沒有,那真是一台好機子,唯一缺點可能只是行程有點小

网友:
楼主400W电机什么型号?我的200W的松下,MUMA系列

网友:
行程小,机器运转时候的变形小。对吗?
台面至少弄个铸铁的吧。

网友D:
浪费了线轨和伺服,精度再好就这工作台精度立马没了,而且好丑,嘿嘿

网友E:
破壳子的东西, 完全和老7风格一样,

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

完全不感受下伺服驱动本身的感受。。。。。。。。。。。。。。。

网友:
学习中,对软件还不懂

网友:
完全不感受下伺服驱动本身的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壮实的机干嘛用铝合金型材做台面?

没合适的材料 哈哈 现在玩木头耍 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破壳子的东西, 完全和老7风格一样,

有什么材料就用什么,.............

感受过了 大雕刻机上爽过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伺服?之前顶了也没回,我的钢机用的200瓦MUMA系列

网友G:
这工作台,过段时间再打表看看

网友C:
看那主柱几个缺口,可能是后来再割的,属于设计干涉,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机是下足了米,可是台面用铝合金型材是败笔。

没办法 现在将就用着 玩木头 铝板都成 哥也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那主柱几个缺口,可能是后来再割的,属于设计干涉,纯猜的

聪明 哈哈 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这外观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缺外皮包装跟T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工作台,过段时间再打表看看。

不用打表 用平尺一放 就知道多垃圾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伺服?之前顶了也没回,我的钢机用的200瓦MUMA系列

日 是松下的 400瓦 啥型号不知道了

网友D:
等我捡到三套伺服我也装一套

网友:
不一般的机啊

网友I:
把后面的电机座向后挪一下,再弄个加长杆,不影响精度,毕竟行程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后面的电机座向后挪一下,再弄个加长杆,不影响精度,毕竟行程更重要。

折腾兄 那样我得自己延长联轴器 我准备牺牲高度行程 台面下上垫块看成不 牺牲20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兄 那样我得自己延长联轴器 我准备牺牲高度行程 台面下上垫块看成不 牺牲20高度

连接轴延长更简单点吧 牺牲高度 万一要刻个印章 高度不够怎么办。
延长的话好办多了,就是一个加长轴,一端带孔和电机轴连接,一头直径和电机输出轴一样,
而且精度要求不高,联轴器可以消除这样小的误差。

楼主:
准备把台面固定丝杠支座位置洗低 这样工作量大

网友(2013-12-21):
楼主还有主轴吗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羡慕你的机器,嫉妒你的手艺,恨我怎么没有呢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驱动和编程都用的是什么

网友:
雕个圆柱试试,看看左右上下的误差是不是在1丝内?别空跑几下就说精度不错了好吗?

网友:
就是 ,还是实际跑工件看看效果,感觉平台强度差,机器精度有限

网友:
   小而精悍!

网友(2014-05-17):
1丝很牛啊,我买的机器还重复定位精度0.0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机是下足了米,可是台面用铝合金型材是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