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500改成550 直升机

楼主(2013-01-09):
有人改过吗,
只要尾管加长10厘米
浆夹孔加大4MM

用520的桨

网友A:
550能改600  不只是尾管 和浆夹孔的问题  本身550关键部分 就是通用了600的零件

500全部都是按照425桨的规格 即使你加了尾巴  改了悬疑头    机身本身的强度  和传动系统也受不了

何况550-600级的电机  你装都装不上去

假如什么都能改   也别去买飞机了  直接买个450改600  多爽   问题是   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能改600  不只是尾管 和浆夹孔的问题  本身550关键部分 就是通用了600的零件

500全部都是按照425桨 ...

应该可能,呵呵

网友B:
可以改,只要你动手改,什么都没问题,改了后旋翼面大,机身轻,会非常好飞

网友:
你改吧改好后发个图片

网友:
相当有难度的任务,愚认为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只要你动手改,什么都没问题,改了后旋翼面大,机身轻,会非常好飞

改了后旋翼面大,机身轻,

网友:
买个老狗400改便行了,改主翼520 电机4020等级 换老狗10尾管皮带不用费神

网友C:
简单,卖了500,买550 升级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能改600  不只是尾管 和浆夹孔的问题  本身550关键部分 就是通用了600的零件

500全部都是按照425桨 ...

在理

网友D:
泰世的EP425的话改550就可以,很方便,只是改尾管、皮带、舵机拉杆,其他都是通用的,专门就有加长的尾管卖。不过个人感觉没多大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泰世的EP425的话改550就可以,很方便,只是改尾管、皮带、舵机拉杆,其他都是通用的,专门就有加长的尾管卖 ...

+1不能同意你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卖了500,买550 升级完成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泰世的X4可以改X5

网友:
硬體部分真是想破頭也解決不了的!!
規格級別,完全差太多。

終於,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而且很容易....

只要把"500"中間的"0",打個"X".....然後換上"5"....這樣就成5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