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F6 2.4G 能设置失控保护吗 怎么设置

楼主(2013-01-09):
新手请教 TDF6 2.4G 能设置失控保护吗 怎么设置

楼主:
谁知道呀

网友A:
可以设,没用过。

网友B:
您好:
2.4G高频系统PPM模式下利用2.4G高频头设置(WFR06S/WFR07S/WFR09S的设置方法均是一致的)
1.
接收机上电,红灯亮
2.
将发射机各通道设置在合适位置(即失控后模型的姿态数据)
3.
发射机按住高频头的SET键开机(绿灯亮),再长按住SET键2S左右,此时绿灯闪烁一下变为橙色,再闪烁一下变为绿色,设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