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MM请进,用天7飞无副翼的问题,重要!

楼主(2013-01-09):
现在的好多无副翼系统都要求将控上的混控关掉,是否即是将控上的十字盘模式设成“普通”?
我试过将十字盘设成“普通”后,进监视器看,油门通道3和螺距通道6变成联动了,就是油门加,螺距一起加,油门减,螺距也一起减。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就是天7除油门外其它摇杆中点有死区,就是摇杆在中点移动小角度,但输出信号无响应的情况,这个在
模拟器
上能看到。中点死区对稳定的位点悬停影响非常大!

网友A:
油门和螺距就是那样的一起控制是联动的!你可以通过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实现实际控制需要!死区也许是屏幕显示分辨率低,但实际我想不大可能有那么大死区!我的天七控也那样!

楼主:
死区不是屏幕分辨率问题,接上模拟器试试就可以看到数值,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