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 410 金属舵的转动方向???

楼主(2013-01-09):
前不久收了三枚DS410, 替换掉扫齿的 N290 (KDS),发现问题如下:

以前方向舵正常的动作现在变为反向了 (AlLE/AUX1), 以前顺时针的舵机动作变为逆时针了。
通过控调整反向该两枚舵机后,发现油门升降时候舵机 ELEV 正常,但 AILE/AUX1反向向下动做。故还要把2-6通道的反向设定取消,但是左右侧倾的动作是相反的…… 郁闷阿~!

最后把DS410 反过来装,转动轴芯靠下,但连杆又长度不够……

那位磨友能够点播一二?是否有什么位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副翼通道和螺距通道互换插口

网友:
楼上正解  。

网友B:
插错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通道和螺距通道互换插口

不会这么简单吧……
记得我好像调换过插口,副翼和螺距应该是飞机前面挨着的两个舵机。
记得发现两个舵机转动都是逆时针,所以觉得互换应该不起作用……

我回去再试下……  非常感谢!!!
明天汇报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错洞了

两个洞不能乱插的啊~~~

网友:
直接Swash MIX吧連個調成負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简单吧……
记得我好像调换过插口,副翼和螺距应该是飞机前面挨着的两个舵机。
记得发现两个舵 ...

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会这么简单吧……
记得我好像调换过插口,副翼和螺距应该是飞机前面挨着的两个舵机。
记得发现两个舵 ...

互换插口搞定,感谢大家的及时回复~~!!

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