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有没有X2脚架的替代方案

楼主(2013-01-09):
X2的脚架太坑爹,换了火狐的副厂脚架,也是每次一蹲就坏,可能飞机有点重。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A:
换钢丝的。见我的帖

网友B:
用这个,加入还买得到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钢丝的。见我的帖

感谢回复,虽然没找到那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加入还买得到的话

这个买的到,多谢了,你的头像也是X2吗,有没有尾部高频振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买的到,多谢了,你的头像也是X2吗,有没有尾部高频振动的问题

是x2,尾巴振动这个还是调机问题,变形,顺滑,尾桨平衡,感度多种原因

网友:
20元。255的原厂好像也就19元还是20+元。不如买原厂

网友:
华科尔的脚架也不咋的    V200D01的也容易断的

网友:
用飞跃250的脚架,要炸坏,想都别想!只是装的时后要重新开孔

网友:
换飞越250的啊,很软绝对坏不了,不过需要重新打孔

网友:
X2不是碳纤的么,也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