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虚拟遥控器完工,app已上线,代码开源

楼主(2013-01-09):
通用的航模遥控程序《RC Touch》已经完成,遥控手感超好,完全可以盲操作(不用看屏幕),同时支持iPhone和iPad,Apple Store已经上线。

程序源代码已经托管到github
https://github.com/angel-eyes/RC-Touch

UI截图:

裸奔状态

特点:
1、各个通道中值输出都不会飘,PPM控制值输出稳定,不像物理摇控器用久了输出都会飘动;
2、可以自由调节各通道的两端终点的最大行程、并支持Trim值设置;
3、可以自由设置AUX1~AUX4通道的输出值;
4、拥有油门锁定(Throttle)和航行(Yaw)锁定功能,方便控制飞行器的飞行;
5、一键自动起飞和紧急关闭马达功能;
6、自动油门微调功能,可以缓慢增减油门直到理想的位置;
7、遥控手感超好,完全可以不用看操作屏幕,实现盲操作,。当手指离开屏幕时,roll、pitch和yaw通道都自动立即归位到中值,而油门值输出不变;
8、支持左手油门模式;
9、多平台,中英文界面,iPhone、iPad均可运行。如果用iPad运行,因为屏幕更大,手感更佳。

老帖有说明原理与制作过程:让iPhone变成航模遥控器(一)

网友A:
靠。。。后面的东西咋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后面的东西咋办?

同问。

网友:
安卓系统的有没有?苹果太贵!

网友C:
以后不买遥控器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后不买遥控器了!哈哈、、、

同志。。。这才4通。。。不能扩展的话,这能做个啥?何况控才2000,Iphone4000······

网友:
这手活不错,就差配套硬件了

网友:
感觉油门操作起来太费劲,还是遥控爽。

网友:
明显是8通道,油门 横滚 升降 方向,还有4个功能通道。期待安卓版

网友:
后面的东西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志。。。这才4通。。。不能扩展的话,这能做个啥?何况控才2000,Iphone4000······

有道理哦。。安卓的便宜。。功能扩展的话还是不错,这个控操作带飞控的飞机还是不错的,不需要反应很快。

网友D:
这个不直接 没手感  控是直接的

网友:
裸奔确实丑了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音频输出,像遥控器里的那个音频线,插模拟器一样,,,

把信号 输出到外接发射模块,就行了,,,

难的就是这程序编的。

网友E:
手感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志。。。这才4通。。。不能扩展的话,这能做个啥?何况控才2000,Iphone4000······

哥~明显是8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外壳设计中,随时向各位汇报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志。。。这才4通。。。不能扩展的话,这能做个啥?何况控才2000,Iphone4000······

是8通道~,AUX1~AUX4是除了油门侧飞方向副翼外的4个通道,总共8通道……

网友F:
Iphone手机后面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Iphone手机后面的是什么?

是通用的8通道的双向发射机(到处都可以买到,目前这个用的是FrSky 睿思凯,也可以选择其他品牌,支持PPM信号输入的都可以),外加DIY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把信号通过耳机孔输入到iphone中。
总体成本30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感还是不行

说实话,对于玩控的老鸟还是觉得挺不习惯,不过对于没用过控的新手,触摸上手很快,习惯后也还OK啦~

网友:
不用上传给苹果吧 直接弄个越狱版安装不是更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实话,对于玩控的老鸟还是觉得挺不习惯,不过对于没用过控的新手,触摸上手很快,习惯后也还OK啦~

我早说了~主要还是油门那~毕竟另外一个放手就回中心点,盲控还是可以的~油门不能回到中心点~盲孔很麻烦的~

我有个建议,油门和方向分离开来~方向就用横向摇杆~油门改成滚轮样式~这样盲控更好~毕竟记得触摸区域就行~不像你现有的那种摇杆位置需要确认

试试改下吧~效果更好

网友:
后面的发射模块应该是开发出商品进行销售。 然后这款应用和发射模块搭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直接 没手感  控是直接的

总体说的话,还是不经济。。。控制距离呢?稳定性呢?跳频呢?干扰呢?

网友:
期待成品出来

网友:
真心不看好iphone电容感应遥控,自己试过,手干燥的话有触摸无效的情况出现,哈一口气又正常了

网友:
哈口气就好了,不哈就炸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通用的8通道的双向发射机(到处都可以买到,目前这个用的是FrSky 睿思凯,也可以选择其他品牌,支持PPM信 ...

会开发安卓版么????用来控制遥控车不错,,飞机还是不太稳妥一不小心就炸了,遥控车还可以勉强允许出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phone手机后面的是什么?

同问  后面是什么

网友:
飞梦正在研发手机用发射模块,届时小巧方便、内置电池的发射模块将满足手机虚拟控爱好者的需求。

网友H:
问个问题用手机遥控飞机正在天上的时候,突然来电话了怎么办,那时候遥控屏幕好像应该消失换成接听电话的屏幕吧?那天上的灰机呢????

网友I:
就是时髦些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问  后面是什么

是通用的8通道的双向发射机(到处都可以买到,目前这个用的是FrSky 睿思凯,也可以选择其他品牌,支持PPM信号输入的都可以),外加DIY一个简单的放大电路,把信号通过耳机孔输入到iphone中。
总体成本30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时髦些而已

手感好 支持安卓 再加入OSD的功能(双向通信)的话 就不只是时髦的事

网友J:
楼主,APP STORE里面搜不到啊。
贴个程序出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早说了~主要还是油门那~毕竟另外一个放手就回中心点,盲控还是可以的~油门不能回到中心点~盲孔很麻 ...

谢谢兄台的建议,并且还画了示意图,非常感激!你的意义非常好,你提到的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的:油门的触摸区域我们留了足够的宽度,避免操作油门时误碰到方向。
双击屏幕可以锁定油门,摇杆就只有方向,再双击解锁油门,油门锁定后,可以使用屏幕下面的按钮微调油门。

手指离开屏幕,油门值会被记录,再次落下,油门摇杆会跟随手指到新的位置继续上次的操作。

再次感谢selith前辈!你给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提了非常好的建议和指点,正因为有了像你这样的前辈,才激励我们不断把构想和行动分享出来。真心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APP STORE里面搜不到啊。
贴个程序出来呗。

苹果审核中,现在苹果APP审核速度较慢,我们提交已经一周了,昨天刚收到回复邮件:
Hello yu,
Your app 触摸遥控 has been reviewed, but we are unable to post this version. For details, or to directly contact the App Review team, visit the Resolution Center in iTunes Connect. Do not reply to this email.
Regards,
App Review

让我们再提交演示视频,估计几天后会有结果

苹果审核通过后,第一时间源代码会发布到github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审核中,现在苹果APP审核速度较慢,我们提交已经一周了,昨天刚收到回复邮件:
Hello yu,Your app 触 ...

唉,APP STORE好麻烦。

网友:
安卓系统的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APP STORE里面搜不到啊。
贴个程序出来呗。

app store已经上线

依照开源的精神,RC Touch的代码也已经在Github上共享:
https://github.com/angel-eyes/RC-Touch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 store已经上线

依照开源的精神,RC Touch的代码也已经在Github上共享:

造福模友啊!支持啦!

网友:
APP程序麻烦,先上安卓的呗。。。。。。。安卓的通用性要好些,大家都有

网友K:
给LZ几个建议:
1. 用蓝牙耳机连接发射模块,手机背后就不用绑这么大一个模块了。
2. 用音量键和锁定键控制油门
3. 不要局限于遥控器的格局,为什么不直接用手机姿态角直接控制飞机俯仰呢,最好和飞机双向通信,手机姿态角直接等同飞机俯仰角。建议参考Ardrone的操控。

网友:
在屏幕的油门位置上想办法搞个物理的触摸点试试,可以解决盲控的手感问题。希望安卓系统出来

网友L:
软件工程 路过  ,,,你们项目组需要人么,,介不介意本人 进去学点东西?

网友:
这个支持telemetry,赶快加上吧。这样iPhone才有意义。
我也准备从WiFi换这个了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啊

网友F:
在Iphone手机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早说了~主要还是油门那~毕竟另外一个放手就回中心点,盲控还是可以的~油门不能回到中心点~盲孔很麻 ...

我的实现就是开启定高之后油门回中。
上推就上升,下推下降。离开屏幕就保持高度。
油门离中电距离决定上升/下降速度。
油门真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LZ几个建议:
1. 用蓝牙耳机连接发射模块,手机背后就不用绑这么大一个模块了。
2. 用音量键和锁定键控 ...

谢谢~非常好的建议,手机姿态控制之前我们尝试过,操控不是很好,飞得不稳。

楼主(2013-02-18):
引用 网友F:
在Iphone手机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

中文名:触摸遥控
英文名:RC Touch

在App Store中搜索 触摸遥控 或 RC Touch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个问题用手机遥控飞机正在天上的时候,突然来电话了怎么办,那时候遥控屏幕好像应该消失换成接听电话的屏 ...

处于安全考虑 让手机至于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软件工程 路过  ,,,你们项目组需要人么,,介不介意本人 进去学点东西?

欢迎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LZ几个建议:
1. 用蓝牙耳机连接发射模块,手机背后就不用绑这么大一个模块了。
2. 用音量键和锁定键控 ...

蓝牙大家都这么建议
音量键和锁定键是功能固定的东西 帮不上忙
油门倒可以这样处理:双击左屏微调减小油门  双击油门微调加大油门

网友:
这个软件是越狱版本,还是IOS(未越狱版本)呢?

网友:
顶贴。
下 载了,苦于无发射魔方,也不懂用啥接收机。
望楼主指点。

网友:
建议楼主能否把ipad的陀螺仪运用上去,像玩《真实赛车3》那样,还有就是能否搞个视频,直接从屏幕获取视觉。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