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飞到一米高的时候,突然翻转

楼主(2013-01-09):
求高手解答,还有m1  m2
电机解锁就电调就急急急急急急急的叫 啊不转  !!!!要把他插的接收机上转一,再 插到飞控上面,又可以转了!!!

网友A:
先力争把话说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力争把话说清楚....

我也有同感,我还以为是我中文太差理解能力不行

网友C:
没看明白什么叫先转一……

楼主:
说错了,是滴滴滴滴滴滴的响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什么叫先转一……

是滴滴滴的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感,我还以为是我中文太差理解能力不行

是滴滴滴的响

网友:
讲清楚再回复。。呵。

网友D:
你飞的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飞的什么啊

650机架,天7 的控    naza飞控   天行者40A电调

网友:
真心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