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尾巴】PRO ~~ 赶工试机 !

楼主(2013-01-09):
赶工后试机 ~~

网友A:
擦!你那个黄色的是电容?牛叉~~~~~~~~

网友B:
看阳台哥的鸡鸡实在是一种享受!

网友C:
我也装了一台,阳台有没发现,这个设计唯一不好的就是尾舵机的位置低了一点,尾拉杆是斜的

网友:
是沙发吗?我晕看了下图就到5楼了

网友B:
问一下阳台哥,这个改装套件是PRO机身的全套么?不是的话都包括那些东西呀?卖190+的话,的确是小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阳台哥,这个改装套件是PRO机身的全套么?不是的话都包括那些东西呀?卖190+的话,的确是小贵了!

PRO有副翼只是两块侧板!无副翼的多一块三轴安放板!~ ~

网友:
尾舵机拉杆好象很下面是吧?  这个侧板2MM厚的吧,  电机调节很方便是吧

网友:
建议 天线最好别靠马达太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你那个黄色的是电容?牛叉~~~~~~~~

那个是za dan

网友:
像看记录片一样的看阳台哥~

网友:
有个疑问~尾舵拉杆偏离尾管太多了吧?都不平行的了~

网友D:
为什么各厂家都不把尾巴垂直的那块碳纤板做长一点,可以碰到地面,就不怕尾桨打地了,缺要去改动机身侧板让尾巴抬高。

网友:
  翘着看着怪怪的!!

网友:
这是450还是500? 竟然用6100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装了一台,阳台有没发现,这个设计唯一不好的就是尾舵机的位置低了一点,尾拉杆是斜的

  的确有些斜! 不够平行! 我已把拉杆夹持环尽量放在后端!使用起问题倒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各厂家都不把尾巴垂直的那块碳纤板做长一点,可以碰到地面,就不怕尾桨打地了,缺要去改动机身侧板让 ...

以前就是把尾垂的固定孔位向上移位5-6毫米用~

网友:
挺好的,有副翼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