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和电调的油门设反了怎么调?

楼主(2013-01-09):
新手第一次设定
遥控器
和电调,不知道怎么回事油门反了,就是遥控器上,上推油门是大,变成了上推油门变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改过来?(XXD
电机
,中威特电调,遥控器天6A)。

网友A:
油门 通道 设置 反向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在遥控器上,门 通道设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D:
遥控器上找到“反相”功能,把控制油门的通道(通常是第3通道)反一下。
即:如果原来是“正常”,就改成“反相”;
原来是“反相”,就改为“正常”。
请仔细看遥控器、接收机跟机机的说明书。

网友E:
天6A面板下部有一排拔动开关,把其中的3号开关拔到另一方向就行了

网友:
面板右下部的那一排哦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快就给予了回复。谢谢。

网友F(2014-07-15):
每个控都不一样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