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朋友手上有Hyperion EOS0720I-NET3充电器的帮忙测一下

楼主(2013-01-09):
哪位朋友手上有Hyperion EOS0720I-NET3充电器的帮忙测一下,插上电源后,不接电池的情况下充电端口有没有电压输出?我的每次接电池时总会轻微打火,刚用表测了下约有30多V的电压。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用720i DUO3也会有打火的情况,但你尝试一下先开机,再接电池,我印象中,这样是不会打火的(打火都是先接电池再开机,怀疑是电源外壳的接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720i DUO3也会有打火的情况,但你尝试一下先开机,再接电池,我印象中,这样是不会打火的(打火都是先接 ...

谢谢朋友,我的是一直开着机的,接电池就会打火,拿万用表量了下居然有30多V电压

网友:
正常现象,没事的。电路结构造成的,没不良影响。

网友:
你的充电器是那一版本?

楼主:
最新版的,刚在官网升级的固件,好像是5.28版的

网友:
是5.82吧。5.83快要出來呢。

网友:
请问楼主有中文说明书吗?

或者哪位有的请麻烦发到1270639958@qq.com,多谢

网友B(2013-05-05):
引用 网友C:
正常。

请问前辈,HYPERION的充电器,输入电源有接反保护没有?如果接反了会怎么样?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HYPERION的充电器,输入电源有接反保护没有?如果接反了会怎么样?谢谢

你楼下已经回答了。俺N年前确曾犯过这个错误,零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楼下已经回答了。俺N年前确曾犯过这个错误,零损失。

不知道防接反的电子元件是什么,要耐这么大的电流,也确实不容易

话说有过压损坏过充电器的

网友:
还有,当720duo其中一个通道在充电的时候,在另外一个通道监测的电源消耗,跟实际充电电流好像有些出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例如第一通道正在15A冲2S锂电,在第二通道里面监测电源消耗只有7,8A左右),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反接保护,接反了,不通电

不接电池,输出30V 是正常的,是根据此电压来检测有没有接上电池,电池接 ...

请问Hyperion的充电器,输入电源功率怎么计算的?例如:以20A电流充一个2S锂电,可用否理解,4.2X2X20=168w,如果输入电源为12V,那么输入电流应该为168w/12V=14A?(忽略效率)?如果输入电源为24V,那么输入电流可以为168W/24V=7A?

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比如效率是n%,就是输出功率/ n% = 电源的功率,不单是hyperion是这样,所有这样的充电器都是这样 ...

谢谢了,我只冲2s硬壳锂电,在电源总功率一样的前提下,那就是用高电压需要的电流比低电压电流要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