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微型铣床改数控基本完成

楼主(2013-01-09):
1、XYZ轴更换了滚珠丝杆,各配1个57型76长步进电机(3A)。
2、Z轴增加了配重结构
3、XYZ轴增加接近开关限位(X轴暂未装)

从拿到机器到现在,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还有一部分工作要做,比如走线还是重新整理一下,第一次改数控,经验不足,还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我也有x1  步进  驱动板 懒得弄   lz加油吧

网友B:
立柱那两块有花纹的是什么板?

网友:
X1用户路过,请教一下拖板的丝杆螺母这部分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柱那两块有花纹的是什么板?

不知道指的哪两块,应该都没有花纹,改装的加工件有点脏,表面没有处理。
Z轴丝杆螺母座(铝板)改成两边带动铣床头部上下运动,顶部电机固定座是铝板的,T型配重板是不锈钢的,立柱后暂时放了一块铝板,防止配重的铁块碰到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x1  步进  驱动板 懒得弄   lz加油吧

谢谢鼓励,还是改一下,加工零件方便些。

网友C:
这个铣床工作台是180*90行程吗?
我看台面才250*145 觉得行程不会那么大,
因为浙江产的450长的十字拖板才200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铣床工作台是180*90行程吗?
我看台面才250*145 觉得行程不会那么大,
因为浙江产的450长的十字拖板才 ...

这个还没仔细核对过,大约160*110是有的。X轴的丝杆是290mm,Y轴的丝杆是270mm的。
其实应买长拖板的,装夹工件会更方便。

网友D:
我也改了台 楼主用的什么驱动板?

网友D:
燕尾贴塑没有?
限位你是用胶粘的?

网友:
好,真好,改的也挺费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了台 楼主用的什么驱动板?

USB接口的4轴板(不含驱动器),淘宝上千元左右的,电机驱动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燕尾贴塑没有?
限位你是用胶粘的?

燕尾没贴塑,限位开关是用M3螺丝固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接口的4轴板(不含驱动器),淘宝上千元左右的,电机驱动是独立的。

方便看下电控内部吗 板子的图

网友:
这个是网上看到的 做的也不错 手自一体的

网友:
这是我的 也是手自一体 方便手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看下电控内部吗 板子的图

电气控制部分比较简单,都是成品,接了下线,面板上没做什么功能按钮,就放了个电源开关,手动部分主要靠USB板卡配套的操作手柄。
1个350W24V电源给步进电机驱动器,1个50W24V电源给USB的接口卡,3个驱动器(留了增加第4个的位置)
我现在发现最大的问题是机械方面:Z轴没处理好,回程间隙很大,达到0.3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改的很漂亮,实际上我也是看了你的贴子才下决心买X1改数控的。

网友:
改得好,支持!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E:
比较小巧精致,不知道干活效果怎样

网友F:
步进电机是57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是57的吗

是57的,长度76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较小巧精致,不知道干活效果怎样

还没怎么使用,加工一些小型的铝合金件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怎么使用,加工一些小型的铝合金件应该可以。

告诉你个 秘密 铣点小铁件也是可以滴   一般我不告诉别人

网友:
做得好,学习了.

网友G:
请教楼主

你已用了丝杆了,还有配重,如何Z轴有 0。3MM的回差啊

另外1002的丝杆,如步机没有工作时,丝杆的自锁能力还行吗

没用用过自动化的。也在想改。但听到丝杆没有自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

你已用了丝杆了,还有配重,如何Z轴有 0。3MM的回差啊

Z轴主要是机械部分没装配好(丝杆螺母带动机头的地方),丝杆本身的间隙只有0.05左右的。
X、Y轴相对还是稳定一点,57步进电机对于这种小铣床,还是有一定力道的。

网友(2013-03-18):
祝賀樓主改裝成功,之前x1改裝的帖都好像爛尾的

网友:
挺美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