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手板车床CO635 CO642有区别

楼主(2013-01-09):
      有人出我两台机器说是co635和0642,有什么区别吗?我在网上搜过好像不是所有厂家生产的东西编号内容是一样的(我理解就是瞎编的,可恶!),难道没有什么规律可取吗》?有谁知道??多谢谢啦!!!

网友:
35 42 和通孔直径 不同

网友:
型号是有标准的 不会瞎编的

网友A:
0632最大夹32mm料棒
0642最大夹42mm料棒

网友B:
理论上孔径越大,机身越扎实,,因为要考虑负荷,,价格也越贵。。

当然,正规厂家才按要求做,,,山寨货换个床头箱就是大孔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孔径越大,机身越扎实,,因为要考虑负荷,,价格也越贵。。

当然,正规厂家才按要求做,,,山寨 ...

有的床头箱也不换直接内孔子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32最大夹32mm料棒
0642最大夹42mm料棒

奥,那面说635的就是35mm的内孔了,,回头看看吧,,多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床头箱也不换直接内孔子车大

床头不小呢,要是能夹住车大孔也不是一般麻烦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那面说635的就是35mm的内孔了,,回头看看吧,,多谢谢了

35仪表内孔好象是43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仪表内孔好象是43mm左右

今天仔细看了,隐约看到好像是632,,还以为是635,,632,,是不是就是32cm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隐约看到好像是632,,还以为是635,,632,,是不是就是32cm呢、???

632的仪表孔要比32mm大6~8mm左右,你可以去淘宝找仪表夹头,孔比夹头的 《小径》 大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2的仪表孔要比32mm大6~8mm左右,你可以去淘宝找仪表夹头,孔比夹头的 《小径》 大一点点

太感谢了,,谢谢!

网友:
是不是回转半径?

网友:
智明和尚   2013-1-14 10:23
多谢在淘宝上找到了,原本想改“法兰卡盘”的,看了淘宝上那面多夹头,还有各种夹头胚以后就想先用用在说!也不知道改卡盘会不会更麻烦?精度?听听您的经营!》?

==========================================
个人觉得没必要改法兰卡盘,卡盘会占用托板行程的.多备几个夹头,买料时对照夹头孔径就是了,可以备个夹头卡盘夹大料.
夹头胚找玉环或温岭商家,25的买来价是6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