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雕刻机达人,*宝上发现这个,做雕刻机快速压爪可以吗?

楼主(2013-01-09):
嘿嘿,新发现,新大陆

这个东西用在雕刻机上,作快速压紧用,可以吗?
价格不贵,尺寸也不少

网友:
上次看的视频,介绍的一款外国木工雕刻机上就有这个东西。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应该力量不够,还是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好

嗯,明白了,关键是“力量”
也就是说要看雕什么东西用:
雕铁雕钢可能压力不够
如果雕木或PCB板,可能就够用得了

网友B:
我用过这个,但是都是配合圆锯锯个木头啥的,倒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这个,但是都是配合圆锯锯个木头啥的,倒是没问题。

谢谢!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一模一样,压力都是几十公斤的,一般夹压建议用小的。

网友:
我用最小号的压3mmPVC板 做面板。边缘压太紧中间会翘起来

网友C:
不错的想法,我怎么没见过这个东西,多少米一个?

网友:
吃刀量小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
好东西,也来学习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想法,我怎么没见过这个东西,多少米一个?

我先下手当一回小白鼠

网友:
3mm后的有机玻璃用两块钱一个的下号就可以了。压个4个就差不多了,只是局限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测试电路板的夹具

网友:
晕,这里这么多人没见过这个?
这个东西主要是工装上用的,常见的很

网友:
我用的是自行车上用的快拆螺丝  挺好用 力量也好控制  比拧螺丝要强得多 有山地自行车的可以拆一个车座螺丝试一试  正好是M6的

网友:
确实没见过,原来是哪里用的。

网友:
快速夹,快扳夹,木工机械上很常见的。这个受力还可以,可调压力的

网友:
这是自锁卡钳吧。。。靠机构死点来压紧的,理论上只要结构不被破坏是打不开的

网友D:
这东西很便宜, 一般几块钱一个,
压的不是很紧, 需要配合双面胶用, 往台面上固定也麻烦, 突出太高还碍主轴的事
原来买了二十来个,现在全限制, 大部分封都没开

网友E:
一直在用,压有机玻\PVC不移位,价格又便宜

网友F:
这应该是木工用的工具吧

网友G:
快速夹钳,夹具、焊具上面用的很多~大一点的五金店都有的卖

网友H:
你都是做一个零件应该可以,这东西只能固定个位置啊,做个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