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DFC改高压舵机求教

楼主(2013-01-09):
看了700的高压版很爽,想把自己的600也升级高压舵机,有几个问题拜托老鸟们指教
看中了DS695HV这款舵机,据说这舵机是十字盘跟锁尾通用,是吗?
我的600DFC是官方套装,如果上高压舵机还要加些什么?
我看过700DFC的高压版,里面的没有BEC跟降压线,是否我的也不需要装了?
如果入了高压舵机,电调,BEC,要怎么设置??
还有RG831B的接收能否高压8.4V输入?

网友:
买个K牌80HV吧,从此就安逸了···

网友:
关注,等高手回答!

网友A:
高压舵机是不需要降压的  2S锂电 直接供电就可以了  现在大部分陀螺仪 都支持高压 你只要接收机 能支持高压就行  JR的 RG831 731 631   FUTABA的6202 6203 6303 6106 6208 6208等等 都支持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舵机是不需要降压的  2S锂电 直接供电就可以了  现在大部分陀螺仪 都支持高压 你只要接收机 能支持高压 ...

是否本来的那个BEC可以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本来的那个BEC可以不用了?

是的 高压 那个 可以不用

网友:
不用BEC,有2S电显报警,并一个就行了,不要开关,直插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