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试组四不像450直机

楼主(2013-01-09):
采用不同品牌的450配件组装的450sport。组装的过程让我想起以前diy电脑。
请各位老鸟指点!!!

网友A:
  斜盘舵机臂! 可以用内侧的球头位置! 拉杆更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舵机臂! 可以用内侧的球头位置! 拉杆更垂直!~~

怎么搞法啊?反过来装?

网友:
好 都是好东西啊

网友B:
球头安装有问题,应该头朝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球头安装有问题,应该头朝里面.

6楼讲的对,请改过来,你的舵机连杆不垂直

网友:
球头装摇臂内侧

网友:
攒的不便宜吧,应该都是好东西来的。

楼主:
把球头改过来了,果然好很多

网友:
都是顶级货啊。。。。

网友:
你那个舵机完全可以从里面往外装,看着空间够了。这样就不用反装球头了。球头在外面维修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斜盘舵机臂! 可以用内侧的球头位置! 拉杆更垂直!~~

好久不见的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斜盘舵机臂! 可以用内侧的球头位置! 拉杆更垂直!~~

阳台侠 啥时候测试下7075的双腿啊   LZ用的就是7075的

网友:
杂交机,我也是这么玩的,取长补短。

网友:
7075的头现在有货?

网友:
很漂亮的机机啊。。。。。

网友:
副翼和螺距舵机的球头可以安装在舵机臂的内侧,靠近侧板的一边,这样好一点!

网友:
会配这个配置的应该不是新人,但高手应该会配PRO。。。
冰人的升级机身、花牌6S、铂金40A、kst215MG。。。。貌似要不少米。。。

网友E:
楼主是不是直接上的6s电装啊?电池看着好敦实啊。

网友:
楼主飞起来肯定有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见的说~~~

  一如既往的呆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阳台侠 啥时候测试下7075的双腿啊   LZ用的就是7075的

嗯!7075  下次就试试~~

网友:
6S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直接上的6s电装啊?电池看着好敦实啊。

恩,6s的,别人说7075的尾巴重,感觉上6s正好平衡

网友:
哈哈。重心太前了吧?

网友:
曝光有点过,呵呵

楼主:
试飞成功,还是比较稳!第一次修正方向设反了,直接炸机,改正后爽飞,比老飞机稳很多!
大家要吸取我的教训,飞前多检查!

楼主:
刚去车库练习了下,一块电设到3.5报警,10分钟没掉下来

网友:
LZ 这些一共多少米?

网友:
东西否不便宜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