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闪屏,有加了DVR的同学么,麻烦分享使用情况

楼主(2013-01-09):
坊间传言,闪黑屏或蓝屏可以通过加DVR解决,淘宝搜了一下,产品挺多,价格也不一

求已经探过路的同志分享一下情报!

网友A:
我用的最便宜的绿板子那种,用了就不蓝屏了

网友B:
PM个链接好吗?

网友:
不知道这种DVR能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最便宜的绿板子那种,用了就不蓝屏了

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链接~

搜“DVR 录像板”,245大洋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个链接好吗?

搜“DVR 录像板”,245大洋的那种

网友:
DVR 录像板应该就是DVR录像盒子里面的主板吧,
不知道那种100多的盒子能否解决蓝屏黑屏的问题啊

网友:
用了,的确不黑屏了。我用的400多黄色的版子那种

网友D:
我在tb上购了一款245的绿色板子,集成入显示器中,却是解决了闪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tb上购了一款245的绿色板子,集成入显示器中,却是解决了闪屏的问题。

LZ咋那家入得呀

网友(2013-03-03):
引用 网友D:
我在tb上购了一款245的绿色板子,集成入显示器中,却是解决了闪屏的问题。

串上dvr后,显示的画质有没有变差?

网友:
画质 会变化

网友(2013-09-10):
原理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