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805 的天线安装有讲究么,发射机和图传天线怎么区别

楼主(2013-01-09):
赠送的两根天线,一根是固定角度,另一根可以
活动
这两天线安装到发射机和接收机有讲究么,还是随缘就好……

网友A:
應該都一樣,如我是我會接收端裝可調,訊號不好時還可以轉一下天線!!

网友B:
发射是可折的,固定是接收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原理一样! 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