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成功改成DFC并试飞成功

楼主(2013-01-09):
2-3年前买了亚托450se GF版,当时练会了悬停,就没再玩,近来看到有无副翼系统,觉得调试比原来简单多了,就买了亚托的DFC升级包,改装成了无副翼系统,用的是KBAR三轴陀螺仪,先开始没看攻略,直接就把舵机全接上了,一通电,挂了2个斜盘舵机HITEK MG65,还好尾舵机futaba9254没坏,后来又买了3个KST215mg,按攻略上的一步步调试,还算顺利,今天试飞成功了,感觉无副翼系统比我原来的有副翼系统要稳定,好控制,(当然我是菜鸟加初哥,也没飞过其他种类及其他高等级的飞机,所以讲的不一定正确,还请各位高手见谅)。
在此感谢论坛的各位模友,正是看了你们的高贴才学到相关的知识,谢谢!祝大家玩的开心!

网友A:
上6s更加爽死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6s更加爽死你

仍在入门阶段 6s和3s有什么区别。。。。就算3d了 你说3s和6s有什么质的变化 也不见得吧。。。。

网友:
450se gf我也有一台,是我第一台亚托,现在当静态了,6S在上面我怕散架了

网友:
欢迎回来

网友:
k8用的人越来越多哦

网友:
我在淘宝怎么找不到KBA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仍在入门阶段 6s和3s有什么区别。。。。就算3d了 你说3s和6s有什么质的变化 也不见得吧。。。。

主要表现在极具大幅度螺距变化时不跌转。实践最实在了。空说没意义

网友:
首先恭喜楼主DIY成功!
飞越dfc头确实扎实,拿在手里就感觉有分量。昨天把用有副翼头改装的fpl头换下后,因为大桨拉杆长度和螺距拉臂长度的不同,螺距全部重调,装完后在客厅里试了下,手感比fpl要贼一些,提高了陀螺仪感度和减小舵机极限行程后感觉跟手多了,由于整套旋翼头的缘故,震动小多了,所以陀螺仪的感度可以加上去,改之前感度几乎调到上限了。等周末外场试试就知道改造后的最后结果了。到时奉上心得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表现在极具大幅度螺距变化时不跌转。实践最实在了。空说没意义

老实说,初级阶段6s的确没有多大必要,等进阶了再升级肯定是能体会当中的优越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表现在极具大幅度螺距变化时不跌转。实践最实在了。空说没意义

实践告诉我 掉转和几s无关 和定速设备有关 6s用好盈一样掉转 3s用k牌定速就是杠杠的

网友:
450用9254锁尾!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践告诉我 掉转和几s无关 和定速设备有关 6s用好盈一样掉转 3s用k牌定速就是杠杠的

電池的功率不夠,什麽牌電調都沒用。。

网友:
如果你再改480会更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践告诉我 掉转和几s无关 和定速设备有关 6s用好盈一样掉转 3s用k牌定速就是杠杠的

初级当然飞什么都没所谓啦和没感觉啦。我说得是急速正负大螺距变化的感觉。不信没办法。到=你进入需要做急速3d变法的阶段。自然感受的到了。我现在飞6s 2000kv 12t。极爽。同样se换dfc头

网友:
等楼主上几张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