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的通道设置,1-4通道能不能定义到其他按钮?

楼主(2013-01-09):
请问,天9s,
用来耍车,有一个4通接收机。又在车上装了陀螺仪,可是陀螺仪需要第五通(最好是旋钮通道)来当做感度通道、。
可是就4个通道已经映射到2个摇杆上面,摇杆无法设置感度,
所以想,能否把第四通道重新影射到一个旋钮上呢?

网友:
hitec 9 各种定义通道的表示同情

网友A:
可以用设置曲线解决,例如将油门曲线设置为输出为80%的一条直线,陀螺仪感度通道接到油门通道,电调接到升降通道。

网友:
LS有道理。。

网友:
天9S好象不能通道重新映射

楼主:
ER9X表示无压力……

网友:
Futaba T8FG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国产的er9x和devo控都可以刷第三方控件实现这种任意通道映射功能。天地飞,换掉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设置曲线解决,例如将油门曲线设置为输出为80%的一条直线,陀螺仪感度通道接到油门通道,电调接到升降 ...

顶你,真有办法,这样的话,油门杆就不能做其他用处了,防止打方向误碰到感度。
电调接2通道,方向接1通道,
油门最低感度最低,最高感度最高。哈哈解决了。不过天地飞还是得加把劲二,看其他控都能自己定义映射前4个通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顶你,真有办法,这样的话,油门杆就不能做其他用处了,防止打方向误碰到感度。
电调接2通道,方向接1通 ...

错了,futaba 10C及以下f记设备都不能改动前四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