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分析 x8126 zx7045 哪个更实用

楼主(2013-01-09):
苦于西陵zx7016那副摇摇摆摆的样子
实在是干不出什么好活来

所以最近想入一台 小铣床
要求 功能够用 本人不加工很大的零件 但是一般都是钢件铁件

车床 上了c0630,经过调校 性能还过得去,能够满足本人的使用要求

性能功能 想再入手与之相当配套的一台小铣床

看了这么长时间的论坛 也不知道哪个更比较实用
望大家帮忙集思广益

本人有数控改造能力

不过还是对 zx7045的主轴刚性及精度有所顾虑 ,毕竟是钻铣床
或者有更好的 也可推荐
价位 新旧不限 5000-10000
出头也可

网友:
7045不解释拉~!~

网友:
x8120      我刚入了个zx25

网友:
没床也顶,顶出头为止!

网友:
只关注PX32,其实7045也不错,好改数控

网友:
个人对8126感兴趣,认为好于7045.

网友:
看楼主确不确定改数控了,要是打算改就上7045或PX32,改数控比较方便,要是不改还有地方 也不差钱就上8126真正的铣床性能不用多说,如果有比较强的技术8126也可以改数控,就是造价会高些,但效果也会好,以上是本人的拙建

网友A:
上得了0630的主,推荐7045以下的级别都不够的。
我觉得可以根据实际应用的情况来决定是小车床配大铣床还是大车床配小铣床。
比如我想做的基本都是配合电子的一些东西,所以可能比较多的是
箱体,机构配一些小的活动轴。
所以就大铣床配小车床。
如果是需要多做一些轴类设备,再加工一些连接件,键槽,安装孔。
那就大车床配小铣床。

网友:
7045没有 小驼背 立柱是直的~~以后有机会还是整32吧 x8126就免了吧~~

网友:
俩都是好机器

网友:
有场地我宁愿买8126 那是真正的工业铣床,7045是教学或家用,以前我学校就有很多7045 ,而且价格不菲,1W多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得了0630的主,推荐7045以下的级别都不够的。
我觉得可以根据实际应用的情况来决定是小车床配大铣床还是 ...

说到心里了 本人和哥哥工作类似,也是从事电气为主的行业
不过总感觉 车床能将就一下 铣床却马虎不得

关键问题是 我除了这两个机器比较认识,
像坛友说的 32 px等等 都不知道什么样子

我父亲的农机维修部 边上有个哥哥做机加工的
他有一台小铣床 北仪机的 可能是 8130
据他说 机器在国产同级别里边
几乎是无出其右

以前只认识zx7045 觉得比较像样

至于那种 超过吨半的 就免了
不是价格问题 ,物尽其用就好了
我的客户很多都有加工中心 和北京生产的大铣床(不知道型号,也没研究)
我加工一个半个大零件 也不用花钱(都不用自己动手)

还是自己使用为主,功能要多点 ,真是左右为难

网友:
x8126,1万拿不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心里了 本人和哥哥工作类似,也是从事电气为主的行业
不过总感觉 车床能将就一下 铣床却马虎不得

...

说实话,
如果你也是混到机械圈子的电子工程师
那我觉得0630都太大了。
呵呵
那只要cjm250顶天了。
一般来说bv20或d210应该就够了。
我只有180
小点
不过也够了。

铣床大一号,25lv
也够了
虽然不够强劲

尤其是看了太多帖子
头晕
忘记了初衷
眼中突然觉得px32也不大了

但是回头想想,
当初是为了取代手电钻
才买的铣床

那能需要多大的机器啊。。。

楼主(2013-03-03):
最后还是入了 x8126  哎,,,命中注定啊

网友B:
其实都实用,主要看你住不住一楼

楼主:
改天开贴 发图 x8126 及加工 视频等

网友:
俺现在干电工,0630配西湖7045(西安13K )

网友:
当然要选择X8126。毕竟是工业级。万能工具铣床。ZX7045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C:
觉得26很有美感

网友D(2013-06-02):
引用 网友C:
觉得26很有美感

这是水粉画,还是油画!

网友:
看是主要干什么活   玩玩的话 尺寸够用就行    赚钱的话 买什么机都行  不行再换都可以。 反正也就几千的玩意

网友:
画的挺好,8126比7045好多了。我用8120

网友:
X8126 或者X8130

网友:
7045 的行程比8126 大很多 尤其是8126蛋疼的Z 轴  行程短的可怕

8126 主轴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MT3的主轴, 装一个MT3的刀柄, ER  CU  都行

铣刀,  平口钳  这么一高 行程 就已经很短了  如果工件再大一些, 几乎就没办法加工了

更不要说 加一个回转台, 分度头了、、、   8126 的回转台和分度头 是***式的

就是 必须要吧主工作台卸下 , 再安装上去,  8126的主工作台230斤,一个人 估计搞不定, 除非你有吊机 或者叫上朋友。

但是8126 的刚性和精度远胜于7045,就是形成比7045 的短一些。

但是 还是要看LZ 你要做什么配件拉。

铣床和车床不一样, 刚性约高的铣床 做出来的零件精度和粗糙度约好

网友:
最后说一下  8126 的设计 来自于美国,  最早8126 的原型机是 陈纳德飞虎队 带过来的 检修设备

解放以后, 给GCD  再云南缴获, 后一直由昆明机床厂生产。

工具铣 不是批量生产母鸡, 是小批量或者单个修配机床, 万能性大,

对于我们这些在家的无事佬, 首选。

网友:
8126维护比7045复杂但是工业机型刚性好 遇到过几个相当好的8126都是没有立铣头了~那轨道上的铲花很漂亮~希望以后有缘吧·

网友:
8126 成色好的 价格不会低于1W的 !

网友:
8126明显要专业啊,7045感觉就是DIY的东西.不过这玩艺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水粉画,还是油画!

像是水粉画,画得太美了,真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