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3-01-10):
  昨天在群里讨论到图传的问题 如果本人用2.4的图传,同飞场的其他2.4G的设备是否会干扰到我的图传设备。请使用2.4G图传的亲友们解答一下吧

网友:
你的图传上天了,飞场的2.4飞机地面歇着吧
别人频道相同的2.4图传也上天就一起玩完

简而言之2.4G的图传会干扰2.4G的控,同频的2.4G图传会相互干扰。

网友A:
我认为不会干扰的,只要不是靠的的特别近,干扰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B:
我试过 往往图传被干扰 遥控没发现被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 往往图传被干扰 遥控没发现被干扰

的确是这样的,图传里都是黑道道,遥控貌似都很正常(也许距离短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这样的,图传里都是黑道道,遥控貌似都很正常(也许距离短了点)

如先开图传,再开遥控器的话,情况会有所好转。遥控器发射离图传接收机远点,影响会小。

网友:
只要不提控回家 就万幸了!

网友:
会干扰的,遥控器离图传接收十米以上就好多了

网友(2013-04-25):
的确是这样的,图传里都是黑道道,遥控貌似都很正常(也许距离短了点

网友:
同是2.4G图传,如果图传是模拟传输(跳频),肯定是有干扰,这个不用看就知道了 。。。。可以使用2.4G数控,5.8G图传,或者使用高带宽的数控来传输图像,这样就可以避免干扰。。。

网友D(2013-06-17):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会干扰的,只要不是靠的的特别近,干扰基本可以忽略

想问下,500mw2.4G的图传发射机,花科尔2.4G D10遥控器,会不会互相干扰?发射机设在哪个频道比较安全?2.4G会干扰GPS和舵机、接收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500mw2.4G的图传发射机,花科尔2.4G D10遥控器,会不会互相干扰?发射机设在哪个频道比较安全?2 ...

这是不行的,两者太靠近了

网友:
4米的大飞机上 可以用2.4 图传 和2.4的接收
翅膀一边一个

网友:
应该有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