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手求助 履带怎么拆下来,然后又怎么按上去?

楼主(2013-01-10):
我的是99a ,我看那个金属的履带没地方可以拆啊?
然后我是直接把诱导轮拧了下来,然后又带着履带把诱导轮拧了上去,因为履带一直拽着,然后还拧歪了。。

网友A:
其实我也是拆诱导轮的!但是装的时候最好把车子压低,履带就不会太紧而把诱导轮扭歪了

网友:
把履带的插销敲出来不就得了

网友B:
用空余的履带销捅一下,必要时用锤子轻轻敲

网友C:
干嘛不拆驱动轮

网友D:
是啊,履带的插销敲出来不就行了

网友E:
找一根空闲的履带销把履带上的销子敲出来就行了

网友C:
买支2.5内六角拆手。

网友F:
恨,时间长了不怕履带稍滑你就弄,我的虽说不是99,但是我没那么弄履带稍都滑呢……给你的一点建议,也是我现在用的,把一节履带稍拿下,然后用一个直径差不多的铁丝穿过去,两头弄弯,想要拆下直接弄直铁丝,一拽就下来

网友G:
拆驱动轮更好,装回时对轴一套即可,反复拆诱导轮会越来越松动的,取履带插销也行

网友H:
居然拆诱导轮,我倒。这玩意拆驱动轮才行。不过要取出履带,还是比较困难,最好还是把车底八个螺丝卸掉,然后打开上盖,这样取履带就比较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