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215MG,顺便整理了一下内部走线

楼主(2013-01-10):
       自上次倾斜盘舵机坏掉之后停飞3个多月了 咬咬牙上了215MG
现在装上看看效果。,顺便整理了一下内部那团乱糟糟的走线,用
魔术带扎好,换个有天线孔的脚架。

网友:
天线好方法

网友:
+个电容有啥用捏?

网友A:
同问,加电容是为了防止失控吗?

网友B:
金属尾管座的精度如何

网友:
花牌45A~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加电容是为了防止失控吗?

       加个电容本意是为了缓解“用电紧张”有点类似在楼顶加个水塔,防止停水后没水用一样。
当4个舵机同时达到最大功率时,BEC负担加重。这时候电容把储存的电放出来缓解一下。
       要防止失控最好给接收单独供电,或者BEC电源通过一个二极管再并联一个大电容到接收供电端,
最好是这样

网友:
三轴可以这样放 我还真不懂

网友:
电调这玩意,还真没内置过

网友:
布线真心不错~

网友:
上图脚架是白色,下图脚架是黑色。。。炸了???
貌似还差十字盘导轨还没换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尾管座的精度如何

     精度还好,感觉尾管锁得紧一点。
但是4个铝柱是圆的,必须两边螺丝同时拎
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
电容是直接插接收机上吗?

网友:
这个东西直接用卫星是最好的,最简洁~!或者直接用AR7200BX

网友:
哥们,你这飞机3D好飞不?重不重?哎~

网友C:
这么多金属,增加重量不轻啊

网友D:
是重了点,刚才回家称了一下,不带头罩和电池的重量快接近750克了。3D就算了,再轻我那堆20C的3S锂电也没一个带的动的呵呵

网友E:
很干净的布线

网友F(2013-03-09):
干净的布线,楼主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