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泡沫四轴机架制作帖(虽然是失败作)

楼主(2013-01-10):
泡沫机架是山寨的800人头做的,泡沫是15KG密度的,轻木1平方厘米的。(这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下面上图:
1.模板图

2.整体图

3.制作模板(两片)

4.热切割

5.切割泡沫机架

6.上轻木条,要注意水平

7.重要处刷白胶和轻质布

此四轴机架失败之处:
1.泡沫选的10cm厚度,太厚,可以少2-3cm
2.落地时轻木条直接接触地面,电机座处容易断裂。将轻木条整体嵌入泡沫中可解决。
3.轻木条过软,且与泡沫连接处也很容易抖动,造成电机共振。(这个问题最主要)换成桐木条可能效果会好点。

此机架最终被共振撕碎。
下次打算采用纯轻木材料制作。

网友A:
我看LZ的机架还有个失败之处 ,就是机架太大了   一个桨不可能那么大吧    你把泡沫做小来 4个圆洞只要比机翼大一点就可以了  这样不会看上去怪怪的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B:
也不错啊!楼主是用什么切得洞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LZ的机架还有个失败之处 ,就是机架太大了   一个桨不可能那么大吧    你把泡沫做小来 4个圆洞只要比机 ...

我都没说几寸浆,你咋知道勒
泡沫内圈13cm,对10寸浆刚刚够,我实验时用的是9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错啊!楼主是用什么切得洞洞

热切割,吉他二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没说几寸浆,你咋知道勒
泡沫内圈13cm,对10寸浆刚刚够,我实验时用的是9寸。

10寸桨   怎么装在13厘米的内圈(10寸桨=26左右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寸桨   怎么装在13厘米的内圈(10寸桨=26左右厘米)

13cm是半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13cm是半径

我猜也是啊  哈哈

网友:
我四个角上包好EPE后2米高度随便炸,不坏很爽,机架有很大的空气阻力

网友:
节约成本啊~不错

网友:
拿木板做热切割的模板,你要不要这样奢侈。

网友C:
800人头似乎碉堡了……哈哈哈,顶起来~

网友:
楼主,我仅谈个人意见,不妥之处请见谅。

第一,你的泡沫外壳做的很好,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第二,你选择木条(不管你是什么木)做机架臂,实在不可思议,我虽玩多轴不久,但没有见过用木条做机架臂的;
第三,有一点你是对的,那就是你不该让机架臂直接着地啊。

相信改进后,这个泡沫机架其实还是可以的!

本人也有类似的制做贴子,欢迎去拍砖。直径为1米的飞碟。

网友:
很好,参考下

网友:
暴力街区之终极

网友:
机架做厚了,抗风不好,露出点子弹头没事的。木条有些细,还只有一个方向固定,共振肯定很大,要么把机架做成十字型的,强度会增大,共振也会有改善的

网友:
东西很好,做的也很精细,就是有点大了,泡沫板感觉3厘米就能够用,做450的小四轴,向你说的蒙上碳纤,可以比拟网上买的平板控制的四轴了。有时间咱也做一个,感谢分享你的资料。

网友:
DIY要顶一下,不过还是材料问题,泡沫强度不够,即使能飞起来,炸一次基本就解体了

网友:
新手,没多少四轴经验,但从以前做其他东西的经历来揣测,同意楼主的分析:

1、泡沫太厚了,侧向不抗风吧,而且惰性可能会很大,不灵活。

2、机架交叉处、顶端都应该嵌入泡沫,这样本身应该就能限制或缓冲震动。
3、木条太软、太细了,机架整体强度不够,包括交叉连接的地方,也实在太脆弱了,用碳管试试?(会不会太重)至少,交叉处,要加强。而且,你是两根整棒交叉,个人觉得,还是4跟短臂通过中心板连接的方式更减震。

4、圆洞的地方,可以试试加一根与机架垂直的支撑加强杆,等于在每个圆洞里面,都做成X结构。

纯属臆想和扯淡,向楼主学习。失败也是一种收获嘛!哈哈!

网友:
楼主加我 求图纸 475698933

网友(2014-04-18):
失败是成功之母,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