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问题,有没有哪位老师可以帮忙解答的?

楼主(2013-01-10):
我是新手,刚入手D10控,现在正在练模拟器,美国手。
现在在练凤凰模拟器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当我飞固定翼的时候,发现和美国那个教程有个绝对不一样的地方:
美国教程里面写的是,飞机起飞,是向下拉右手摇杆。而在凤凰模拟器中,却是向上推摇杆,和教程正好相反,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请问真实飞行中,到底起飞摇杆是向上还是向下呢?如果美国教程里面没有写错的话,有没有办法把模拟器的摇杆调整成和真实情况一样,免得练了之后上真机反舵出错。

网友A:
正常,拉杆是飞机 抬头,推杆是低头,模拟器通道设置里把升降通道反向就行了

网友B:
模拟器通道设置里把升降通道反向就行了

网友:
补充一点,美国手与日本手不一样,推油门与拉杆方向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拉杆是飞机 抬头,推杆是低头,模拟器通道设置里把升降通道反向就行了

请教一下,凤凰里面,如何设置通道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通道设置里把升降通道反向就行了

就是不知道凤凰里怎么设置反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凤凰里怎么设置反向

那你先把 遥控器 那个通道反向好了 凑合用吧 凤凰我没装 没图说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凤凰里面,如何设置通道反向?

在通道设置里啊

网友C:
就在通道里设置升降反向就OK咯

网友D:
安装的时候感觉电机的拉力线个机翼在一个平面,一条线上,就差不多了,安装好了以后测试重心基本在碳杆,果断上天吧,记住首次飞舵一定要小,边飞边调吧,动微调,如果还不行,下来以后移动电池调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先把 遥控器 那个通道反向好了 凑合用吧 凤凰我没装 没图说不清

谢谢。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通道设置里啊

谢谢,找到了。现在已经在模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在通道里设置升降反向就OK咯

谢谢你。嘿嘿。搞定了。看来还是要多学习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的时候感觉电机的拉力线个机翼在一个平面,一条线上,就差不多了,安装好了以后测试重心基本在碳杆,果 ...

嘿嘿,谢谢你的耐心指点。还没有上真机哟,现在只敢飞模拟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嘿,谢谢你的耐心指点。还没有上真机哟,现在只敢飞模拟器。

关于右拉角和下拉角的问题,稍微有一点就可以了,能让你的飞机更好飞,没有也没关系,上天后动遥控器微调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右拉角和下拉角的问题,稍微有一点就可以了,能让你的飞机更好飞,没有也没关系,上天后动遥控器微调 ...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继续练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