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 固定翼动力 与 电机拉力匹配

楼主(2013-01-10):
求高手解 固定翼动力 与
电机
拉力匹配问题 。比如一
滑翔机
重800g 那么电机拉力小余800g,能让这台机正常飞行吗。先谢解答得了

网友A:
滑翔机不装电机都能正常飞行……
当然了,竞赛中的电动滑翔机动力配置都非常暴力,但竞赛中电机的动力是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滑翔机拉到足够的高度,实际留空时间都是动力全关的。普通的电滑,如果重量是800克,电机有400克推力就可以起飞,500克推力就可以说好飞了。

网友B:
一般固定翼,0.7的推重比就够了,无风状态下,性能出色的飞机0.4推重比就可以巡航了……

网友C(2013-10-29):
0.7起飞很够呛!